请教高手关于峰值检波器的问题

楼主(2013-08-12):
我用电容三点式做了个大约500KHz正弦波,在输出端加一峰值检波器对输出波形进行峰值采样,再对输出幅值作出调整,所用电路如下所示,
运放我用的是OPA637 ,它的带宽为80MHz,SR=130V/US,测试时,发现,当输入信号为6V时,检波出的信号幅度为2V多。不知问题出在哪?运放的带宽我认为是够了,4141的TRR为4NS,我也认为没有问题,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原因在哪呢?

网友A:
C1可以取小点。
这种电路带宽一般不超过200k。

网友:
单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可以取小点。
这种电路带宽一般不超过200k。

我再请教一下,我该用什么运放可以达到500KHz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可以取小点。
这种电路带宽一般不超过200k。

我是不是将两个运放都用OPA637,C1取10NF就可以达到500KHz了呢?

网友:
用示波器看信号,看看哪里衰减了最多.

网友A:
10nF够呛。
以前曾有人用过电流型OP做高频峰值保持器,你可以在网上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nF够呛。
以前曾有人用过电流型OP做高频峰值保持器,你可以在网上搜下。 ...

谢谢!我搜一下

网友B:
这贴的是峰值检测电路?二极管的方向是不是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贴的是峰值检测电路?二极管的方向是不是反了

没有反啊,我是检测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