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通过GPADAT寄存器来改变输出引脚电平?

楼主(2013-08-12):
程序中使用GPADAT寄存器来改变输出引脚电平:
#define          GP_EN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2
#define          GP_OE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4
#define          GP_A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6
#define          GP_B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8
#define          GP_C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10

给GP_EN和GP_B赋值为1时,GPIO2和GPIO的电平却还是一直为低,其余GPIO没啥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当多次对连续对GPADAT进行操作可能会出现楼主所述问题,可能是GPADAT操作影响到其他位。用以下解决方法:
(1)操作中间增加延时
(2)利用set,clear,toggle等不影响其他位的寄存器进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