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小的常识问题

楼主(2013-08-12):
1 byte = 8 bit;
1 word = 4 byte;
1 boolean =  4 byte;
……

请问字节换算对不对啊?我在网上搜,很多答案都有些不同,搞的我糊里糊涂的。

网友:
上边两个知道 最下面的不认识

网友:
请使用万能的sizeof,谢谢。这个并没有标准。

网友:
楼上正解。
布尔一般为了保证操作原子性,使用与处理器位数等长的数据类型。

网友:
要看编译器吧,不过1 byte = 8 bit好像所有的编译器都这么认为

网友:
看看教材和基本CPU的总线规则吧

楼主:
哦哦,我是要从别的设备读取这个数据的,现在只有资料,没有实物,资料说这个数据时word类型,那个是boolean类型,不知道具体的字节是多少,所以在网上查,使用SMBUS协议读写的,设备是智能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