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51做的简易电源-+5.-+12.-+15

楼主(2013-08-12):
电容的耐压值选取要大于输入电压,变压器需要3端的。这个双电源可以满足一般51应用所需的外围电路供电,有需要的可以采纳。

网友:
入门级的好选择

不过像+5V输出,电流稍微大点就会各种发烫,建议后期考虑DCDC

网友:
有点误导

网友A:
把整流改改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楼主你的整流电路好像有问题!参考下附件里面的资料吧!

网友:
LZ,不知道你长时间使用5V时,手上有没有被7805 和7905 烫伤过?烫伤那真是应该啊,那么大电压直接转5V,而且不加散热片,血的教训告诉我:你要么DC-DC,要么加散热片。不信 楼主摸摸?

网友:
应该在7812后面接四个二极管 ,串联,降低一点电压后再接7805,我就说这个意思。。。。

网友:
用lm2576比较好吧,7805不大好吧。

网友:
15V,我记得我以前串了4节18650。估计有16V吧,才5秒钟。7805管子巨烫无比啊。

网友:
楼主这电路发热会很厉害的,想做的话最好用LM2596来做,电路也很简单!可以做成可调的,或者固定的,可以多做几路,以备用。而且电流够大!淘宝上也有这样的模块!我上大学的时候做的一串你这样的电路很快都用不上了,不如用2596来做!

网友:
想法不错

但,
这真真切切只是入门级别的电路啊。。。。。。。。。。。。。

还是建议楼主看下DCDC。。。。
顺道看看LD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整流改改还是可以用的

整流那几个二极管,错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整流那几个二极管,错掉了....

那几个二极管 楼主也画了多次

不改 变压器 就只能半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几个二极管 楼主也画了多次

不改 变压器 就只能半波

这种电路,输出功率不能大.
还是果断开关电源吧,而且正常使用时,不全同时用到这么多种电源..

网友:
7905和7805的压力有点大

网友:
不错哦..加油哦...我要加分得莫元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