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VCT6调试

楼主(2013-08-12):
我设计的三网合一系统,CPU采用STM32F107VCt6,PHY采用IP175C,调试时跑不到断点处,出现如附图所示情况,请哪位大侠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你把程序停一下,看看程序跑到哪了,可能是跑到硬件错误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程序停一下,看看程序跑到哪了,可能是跑到硬件错误里了

点STOP后,程序跑到如图处,如何解决才能单步调试啊?

网友A:
在memset里死循环了,检查一下此函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memset里死循环了,检查一下此函数

从楼主的截图来看,根本就连main函数都没进,
先检查自己的基础工程和环境。
如是否选择的是使用microlib,以及有没使用printf等需要实现的函数。

基础问题先解决,离网络还有些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memset里死循环了,检查一下此函数

没跑到mems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楼主的截图来看,根本就连main函数都没进,
先检查自己的基础工程和环境。
如是否选择的是使用microlib ...

microlib在哪里看,printf使用啦,但程序压根儿还没到printf。用printf 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楼主的截图来看,根本就连main函数都没进,
先检查自己的基础工程和环境。
如是否选择的是使用microlib ...

找到啦,选择使用的是micro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