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DS3231购买记(附测试)

楼主(2013-08-12):
看见TB上有廉价的DS3231,一开始不屑一顾,过一段时间再看评论,有测试说准的,但都没有经过长时间全面测试。
我搜了一下,选择了一家2.2/片,到不是想选价最低的,是我看了买家的封装图与我申请的美信样片一样才决定购买
的。
赌一把,冒着风险下单50片,3天就收到发来的货,货是塑料管包装的,每管45片。废话少说拍照测试才是王道。
一、外观:
1、正反面的标识都是激光标识的,字体大小位置与美信样片无差别。
2、样片的脚比较粗是金属银灰色,购买芯片脚稍细是亮的像镀过锡,但是也很平整均匀不像手工镀上的,也很好焊接。
3、多观察几片,有一些表面很脏,到此至少购买不是全新的。
二、赶快编程测试:
1、能读出秒寄存器(0h)的值,并且会变化,至少不是“石头”了。
2、能读出温度寄存器(11h,12h)的值,与美信样片最大差1度,大多数时间差0.25度(1LSB)。至此有温补的基础了。
3、能读写老化补偿寄存器(10h)的值了。
三、漫长的测试结果:
1、室内常温下(20-28度),测试了20天,样片购买片1秒不差。
2、在室温下,将购买的芯片老化寄存器的值设定成-100,5天约快1秒,说明补偿是存在的。
3、在冰箱冷冻室,-17度测试了3天,1秒不差。
   附PIC24 硬件I2C DS3231 读写程序。

    特别想要多说点的是VFD在零下17度,我都想灯丝能否发射电子会亮吗,但仍然光亮无比。以至于从冰箱里拿出来
的时候温差近50度怕玻璃爆裂,以后各位要测试较低温度的电子备,一定要用保鲜膜包好,我没有包好拿出来后,整
个电路板吸收空气中的水份,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通过以上测试(测试了5片)本次购买的是芯片我定义“拆机、翻新、功能齐全的原装片”。顺便说一下我购买的另一款计时芯片
R8025,也不错。

左边的是美信样片,右边的是本次购买的芯片

背面

有些片子比较脏

冰箱里一小时的温度

冰箱里测试了三天温度-17度

附PIC24 硬件I2C DS3231 读写程序

网友:
还有冰箱测试,真不错

网友:
这个要记录下,所以要MARK。

网友:
这个翻新货的质量不错啊

网友A:
拆机的也不可能把引脚拆细了吧?
这东西有国产的功能一样的。

网友:
求tb链接

网友:
看起来这便宜货相当凶残啊。。。

网友:
性能真好。价格也真便宜。

网友B:
同球链接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跟原装的字体不一样

网友:
这个不错啊

内置温补晶振这么便宜啊~~

网友C:
问下,这样的电路,电池要充电吗?要的话,用什么方案/芯片?谢了

网友:
这货,在某VFD群里面,人家都拿来量产,每次买1K,然后做成品到处去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求TB连接,这个好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7362110599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下,这样的电路,电池要充电吗?要的话,用什么方案/芯片?谢了

DS3231没有内置充电功能,一个CR2032用几年没问题,如果用法拉电容就要用二极管隔离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球链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7362110599

网友:
买 2.2/片的3231完全在拼人品啊,果断收藏一些LZ买的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机的也不可能把引脚拆细了吧?
这东西有国产的功能一样的。

1. 功能一样不代表性能一样
2.  拆机后还需要翻新才能有个好卖相,通常是打磨引脚或者剪断后用"新的"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机的也不可能把引脚拆细了吧?
这东西有国产的功能一样的。

拆机的引脚真的会变细的,做过小封装有脚的IC芯片的人就知道原因,因为引脚是要镀锡的,特别是那些脚宽只有0.3mm左右的,镀锡之后脚宽会增大0.1mm甚至更多,这个取决于电镀工艺。电镀之后的IC用烙铁加热到锡融化,引脚就变细了。

网友:
这个不错,便宜好用就成!

网友(2013-12-25):
还成吧 挺便宜的

网友:
只用过ds3234的飘过

网友:
2011年以14元/片的价格在淘宝北京的那个"电子元件大全"卖家买 过两片,跟楼主这贴里的照片一模 一样,他家DS18B20总搞最低价

虽然是14元一片,不过走时却非常不准 ,5V电压,每小时快十八九分钟,改成3V电压,每小时快5分钟左右,完全无法使用,实在没办法,我买得GPS模块,做的电子钟

现在感觉当年真是上当了

网友:
rx8025内置晶振,挺好用的。

网友:
便宜好用的片子。

网友E(2014-07-24):
请问楼主,时间准是外部供电状态,还是备用电池供电状态的结果?如果是外部供电的结果,那么备用电池供电时,时间是否也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时间准是外部供电状态,还是备用电池供电状态的结果?如果是外部供电的结果,那么备用电池供电时 ...

直接供电与外部电池供电都很准,时间准主要跟晶振的精度和温飘有关,与电压无太大关系,用下来以比5PPM的晶振+DS1302好.

网友(2014-09-27):
MARK,正在研究这个

网友:
价格不错 收藏一下

网友:
这个有用   mark!

网友:
下载楼主的程序参考下,我用STC单片机控制。。。

网友:
最近用DS3231比较多,这个价格确实是超低价,就是货源不能保证.

网友:
这个确实便宜呀,准备买一点。

网友(2015-03-12):
在淘宝上买了20片1.4元的,误差比较大.

网友:
多谢楼主的测试,TB上的价格差距还是有点大,只有自己测试了才知道情况。

网友:
mark DS3231 计时芯片

网友:
3231很好用, 又贵又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供电与外部电池供电都很准,时间准主要跟晶振的精度和温飘有关,与电压无太大关系,用下来以比5PPM的 ...

同样的晶振,用在DS1302和ISL12026上,12026一个月下来时间也才差到几秒,1302就有3分多钟了
或许你会讲1302买假了

网友(2015-05-24):
我想ds3231是个次品也比ds1302稳定吧

网友F(2016-09-22):
后记:不是指51楼,恶意灌水的ID已被封锁及消失了。

楼上,ID 不想要是吗?

版规:13.恶意灌水,最高处罚是封锁ID。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上,ID 不想要是吗?

版规:13.恶意灌水,最高处罚是封锁ID。

估计他的ID是不保了,把整个首页都灌成了“嵌入式OS”版块,太离谱了。

网友(2016-12-27):
引用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7362110599

谢谢。。但这个卖家的信誉好像不怎么样

网友:
强啊,改天试试了

网友:
我只知道假貨都很會跑時間,不像樓主這麼有勇氣去測試,佩服~
題外話~~VFD屏好漂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