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一直复位,晶振不起振!处女贴,求解决啊

楼主(2013-08-12):
自己画的小四轴,做板回来后焊上,stm32的复位引脚一直为低,晶振也不起振。起初怀疑芯片问题,
换了一个批次的还是一样,偶尔有一两片复位正常,能下程序能跑,晶振还是不起振。这到底是什么
问题啊??

大家帮帮忙。。。

附上原理图和PCB

楼主:
就没人来帮帮小弟吗???

网友(2013-11-12):
楼主,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我在RST引脚接200Ω电阻到3.3V,但晶振没有8M波形,单片机的LED闪烁速度变慢

网友:
没装protel只能帮你顶了。

网友:
目测焊接问题

网友(2014-01-01):
楼主焊芯片的时候是否使用了大量焊锡膏

网友:
建议楼主 看看 C6  R2  位置是否正确?    另外C6 R2 方向是否正确?

楼主:
解决了,是焊锡膏的问题,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