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乱啊!!!!

楼主(2013-08-12):
学了一段时间汇编了,想做个东西用汇编练练手,于是就选了电子锁,主要有三个模块,矩阵键盘,AT24C02,还有就是led灯验证。这个用c写就没什么难的,但是用汇编写,咋就这么难啊,感觉越写越乱,越来乱越不能掌控自己写的程序了,于是呼的一声,把keil,proteus,资料全都关掉!跑到这里来发牢骚,妈的,写了一半天,头痛欲裂的感觉有木有!!我在想到底是用汇编比用c难还是自己刚接触汇编许多技巧不会,突然又想起来了自己第一次用c编程的那种感觉,似乎有些类似。。是不是自己比较笨啊?还是自己不具备那种在脑中的抽象思维?还是客观的一些东西,一些程序框架没有拟清楚?求大神指点一二。。。。我操!!!!

网友A:
用不用汇编,完全看片子的资源,1k,2k的FLASH,几十个RAM,可以用汇编,再大的真没有必要,写起来麻烦,看起来麻烦,移植更麻烦,再说对你的水平提升也没有什么帮助。

网友B:
尽量不要用汇编
C多好啊

网友C:
汇编个啥啊,撸主找乱,需要精确延时的函数写成汇编尚可,其他皆用C带过

网友:
这~  用C的思路,把汇编模块化来写。其实与C相差不大。就是运算很痛苦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不用汇编,完全看片子的资源,1k,2k的FLASH,几十个RAM,可以用汇编,再大的真没有必要,写起来麻烦,看 ...

学了一段时间就是想用汇编做个东西,然后就不用汇编了,再用c做东西。学汇编主要彻底了解一下单片机工作原理,这样以后用c也可以懂优化一些东西,也好调试,至少别人用汇编写的程序会看的懂,或调试c的时候。。

网友D:
哎,觉得汇编比C更简单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哎,觉得汇编比C更简单的飘过

想必此位定时不凡之人,说说如何学汇编,如何用汇编写程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必此位定时不凡之人,说说如何学汇编,如何用汇编写程序。。。

由简入繁,多练习呗,能有什么好方法呢,什么流水灯之类的虽然简单,但是入门必备,内部功能单元一个一个的练习,指令表背熟练熟,会一个再学其他的非常容易了,新的单片机从汇编开始学,一般一周就可以了

网友E:
发表几点建议
1:看了楼主的想法,想接触汇编较深入掌握单片机原理,这个想法是对的。尤其对刚接触MCU的人。
2: 出来工作后,看你具体哪个工作领域,消费类产品用汇编用还是很多的,各种4bit,8bit,尤其是只有1,2KROM的。
3:用C和汇编都一样。主要是程序的框架,即算法。你有好的程序架构用什么语言都一样的。1个电子锁汇编搞的你头大,说明你刚接触,还没有自己的程序框架。
4:另建议年轻人别动不动说粗话啊,习惯----很重要。
5:再来一点建议,初学者多花时间在模拟电子啊。不要乱七八糟什么ARM,UCOS,linux一窝蜂啥都学。
如有不妥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由简入繁,多练习呗,能有什么好方法呢,什么流水灯之类的虽然简单,但是入门必备,内部功能单元一个一个 ...

我指令什么东西都弄熟了,就不是不懂灵活运用,看了别人写的汇编,才知道,哦!原来也可以这样写啊,这么精简。。用c知道怎么写,但是用汇编就不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表几点建议
1:看了楼主的想法,想接触汇编较深入掌握单片机原理,这个想法是对的。尤其对刚接触MCU的人 ...

前辈请原谅我吧,我就是想发泄一下。。。其实我平时不怎么说脏话的,哎,惭愧啊,模电也没有学好,stm32也学了一段时间,后来觉悟了,还是基础最重要,结果又返回来学了,我现在是十分想学好模电,特别是在论坛看到一些模电大神等,像cowboy一样。但话又说回来,现在也有些浮躁了,毕竟下星期就大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指令什么东西都弄熟了,就不是不懂灵活运用,看了别人写的汇编,才知道,哦!原来也可以这样写啊,这么 ...

还是多练习,你的那么多设备一天操作一个好了,不停练习,就算写了很多年也时不时能有新的心得,这东西都是不断进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前辈请原谅我吧,我就是想发泄一下。。。其实我平时不怎么说脏话的,哎,惭愧啊,模电也没有学好,stm32 ...

如果您想年轻人走的更远,就推荐一本好的模电书吧。。

网友F:
写汇编必须自己很清楚自己在干吗,每一样事情都要自己做,编译器基本不能给你啥帮助
要是没有清晰的流程图,确实很考验自己的记忆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量不要用汇编
C多好啊

你的头像好high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写汇编必须自己很清楚自己在干吗,每一样事情都要自己做,编译器基本不能给你啥帮助
要是没有清晰的流程图 ...

对,就这种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汇编个啥啊,撸主找乱,需要精确延时的函数写成汇编尚可,其他皆用C带过

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汇编个啥啊,撸主找乱,需要精确延时的函数写成汇编尚可,其他皆用C带过

精准的delay要用滴答定时器来做的,汇编也不行的。

网友G:
由简入深,用C一开始什么都不用管,只管写代码。

可是用汇编一开始就是注意很多东西,要设置堆栈地址,要知道自己的用的RAM放在哪,要知道哪里需要加RET,多加或少加 程序都会乱。慢慢来吧,熟练了就感觉用汇编很HIGH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如果您想年轻人走的更远,就推荐一本好的模电书吧。。

大学课本,模拟电子技术就是很好的书

网友:
刚开始用汇编的,用了一段时间时间C后就不愿意用汇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了一段时间就是想用汇编做个东西,然后就不用汇编了,再用c做东西。学汇编主要彻底了解一下单片机工作 ...

实际上在调试的时候多看看反汇编的内容,差不多也就是在熟悉汇编了

网友I:
汇编当然比C语言难,高级语言的出现就是为了体现比旧编程方式更容易理解,使用,更接近人的思维方式。汇编只要理解它是如何运作就行,不需要深入。除非你真的闲着蛋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指令什么东西都弄熟了,就不是不懂灵活运用,看了别人写的汇编,才知道,哦!原来也可以这样写啊,这么 ...

先用C写,再看编译器转成的汇编代码。

网友J:
毕业之后,就没用过汇编。。。楼主你想当苦行僧,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学课本,模拟电子技术就是很好的书

哎 大二学模电的时候不知道多大用处,就没好好学,只是考试前一周,看一下应付一下考试,现在才知道模电的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J:
毕业之后,就没用过汇编。。。楼主你想当苦行僧,鉴定完毕

我不想当苦行僧 回答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汇编当然比C语言难,高级语言的出现就是为了体现比旧编程方式更容易理解,使用,更接近人的思维方式。汇编 ...

同意,学汇编的目就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由简入深,用C一开始什么都不用管,只管写代码。

可是用汇编一开始就是注意很多东西,要设置堆栈地址,要 ...

嗯,已然已放弃继续深入汇编了,高潮怕是永远都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