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数控方法有哪些?

楼主(2013-08-13):
学生我刚刚接触开关电源,以前都是做稳压电源,现在没想好如何通过单片机控制开关电源的输出
有两个想法:1,单片机通过DA改变基准电源以达到调整输出的目的,控制环路依然是硬件反馈
2,单片机通过AD取样,处理后调整输出PWM,控制环路应该是软件了
请问这两种方式各有的优略是啥?
个人感觉第一种方式比较简单可靠。不懂能改变基准的开关电源IC有哪些?

网友A:
3842系列都行的,使用外部电压基准源才能获得更加精确的电压控制,他还有电流环来控制电流。

网友:
个人理解,第一个调节范围有所受限,第二个可以0到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42系列都行的,使用外部电压基准源才能获得更加精确的电压控制,他还有电流环来控制电流。 ...

据我所知uc3842只能使用内部基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我所知uc3842只能使用内部基准

可以使用外部基准的,常用的是TL431作为基准反馈稳压!

网友:
可以用DA接一个电阻接到反馈点。可以调整反馈比例起到调节输出的作用。
直接数字环路那是要高速AD、MCU的,DSP可以盛任,当然还要看环路频率什么的。。。

网友:
调节采样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