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好用的USB转TTL串口 PL2303HX 已上传原理图

楼主(2013-08-13):
初次发帖,有违规地方请指出,定会第一时间修正!

usb转串口,电子开发的是必备,做为廉价的pl2303,一直褒贬不一,我一直在使用,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再此亮相一下!

如果没记错的话,在阿莫这边pcb打样的!很久了!

产品忘记带回了,先上原理图吧

微雪官方的电路:

自用的电路:

.sch文件:

网友A:
我手里有一些,自己用的时候多做的。同样晚上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有一些,自己用的时候多做的。同样晚上上图

顺便谈谈这个的设计要点,如果愿意的话,呵呵

网友:
你是做来玩儿的,我是做来用的,用途不一样,做法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为公司做过ISP下载器---stm32。

网友:
pl2303版本众多,有进口原装的,有各种山寨的,你用得好不能表示大家都好用

网友:
你先看看长时间采集数据死不死机吧

网友:
我也用过......没有遇到问题......

网友:
我用的是成品的力特线,测试24小时以上,波特率115k,估计是芯片驱动的原因,在四核的电脑上,FT232芯片会出现丢数据,但是PL2303这便宜的居然没事。

网友(2014-09-10):
先收藏了,最近做个东西需要用到,但愿好使啊佛祖保佑

网友:
不错,俺用的是从手机刷机线拆的,看电路有2种,简单的说一种元件多点,1种很少只有5个外围元件,不带led,看起来不爽,有空把led给加上。

网友:
这片子我有10片,用了3片了,全是手工飞线的,没出现什么不稳定现象,我很纳闷说这片子不稳定的,难道都是碰见山寨片子了?

网友:
自己也在网上找过电路图焊过板子,但是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一开始板子焊完可以用,但是用了一两天后发现,插上去电脑识别不到了。

网友(2017-04-01):
找了好久啊

网友(2017-05-26):
有人用SOIC8管脚的吗?情况如何,想做几块试试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