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电源如何并联?

楼主(2013-08-13):
电源是DC-DC,驱动能力有点弱,因此我想用两个相同的DC-DC共同为负载供电。可是两个电源的电压值不可能完全一致,直接并联会有很多隐患,请教大家电源并联有什么好方案,怎样才能保证两路电源的负载电流平衡?

网友:
UC3907
字数不够凑点

网友:
LZ需要多大的电流啊?
我觉得如果不是为了冗余备份或者大功率应用,还是从LZ的DC-DC上面考虑吧,把输出功率提高一些更靠谱

网友:
明纬有几款电源可以并联使用。

网友:
如果精度什么要求不高,串个0.1~1欧姆的功率电阻再并联。 DCDC还好吧,不像线性降压器那么难并联。

网友:
2011年全国电赛的A题?

网友:
怎样才能保证两路电源的负载电流平衡?
折腾怎么平衡都够你整个大功率开关电源了

网友:
难度有点大   我想说你还是断了这个念头吧。。。别纠结这个了。。。很多东西等着你去学习呢

网友:
如果电流不大且允许存在压降,简单的做法是两个电源输出端通过肖特基二极管并联在一起。

网友:
根据功率情况每个电源输出串一只二极管并到一起,当然电源输出要调高点

网友:
有均流芯片吧,我记得有一年的四川电设省赛是两个电源均流。
或者像2011年的全国赛是两电源并联,一路恒压一路恒流这样控制。

网友:
换大电流芯片,TPS5050.  5A大电流,够不够

网友(2013-12-04):
直接换大功率的DC-DC吧,两个电源并联不靠谱,很容易出问题的,隐患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