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微控制器如何根据PI调节器的输出来改变PWM的占空比?

楼主(2013-08-13):
对于DSP而言,占空比一般是利用CMPA或者CMPB来实现,如果现在程序中计算得到了PI的输出值,那么如何根据此值来改变CMPA或者CMPB的值呢?
我看有的是把PI的输出直接赋值给了CMPA,有的却是作为CMPA的增量;这两种情况难道都能使系统稳定,不理解啊。。。

网友A:
EPwm1Regs.CMPA.half.CMPA = A.Uk;
EPwm1Regs.CMPB = Sum-A.Uk;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wm1Regs.CMPA.half.CMPA = A.Uk;
EPwm1Regs.CMPB = Sum-A.Uk;

A.Uk是什么?PI输出?为什么直接赋值就可以呢?

网友A:
因为这个寄存器里存储的数据,就是pwm的比较值。
我不明白你纠结在哪里,如果不是直接赋值,那你想通过什么方式改变这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这个寄存器里存储的数据,就是pwm的比较值。
我不明白你纠结在哪里,如果不是直接赋值,那你想通过什么 ...

A.Uk是什么?PI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A.Uk是什么?PI输出?

嗯,int16类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int16类型的

我看有的是把PI的输出直接赋值给了CMPA,有的却是作为CMPA的增量;这两种情况难道都能使系统稳定,不理解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有的是把PI的输出直接赋值给了CMPA,有的却是作为CMPA的增量;这两种情况难道都能使系统稳定,不理解 ...

这个是增量式pid和位置式的区别,你先看一下那方面的资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增量式pid和位置式的区别,你先看一下那方面的资料吧

这个 我知道 是两种PID类型,我纠结 为什么 PI的输出值 就能直接 赋给 占空比,PI输出 如果不在占空比范围内,还要限制幅度,这样系统还能稳定,确实理解不了啊,,,

网友B:
软件工程师致命的弱点就是以为代码是万能的!
软件只是实现的方法而已,你要从系统的角度来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件工程师致命的弱点就是以为代码是万能的!
软件只是实现的方法而已,你要从系统的角度来想问题。 ...

高手,你这么说,lz估计还不能明白问题所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