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开源一个基于DMX+AVR线性加速算法控制步进电机的烂尾工程

楼主(2013-08-13):
这个工程是我6月份的时候弄得,是一个烂尾工程~~~当时想试着用DMX+AVR线性加速算法来控制步进电机,但是结果想了一下,这样十分麻烦!第一:动态调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第二:这个算法如果加上软件变细分算法,那比登天还难啊!!(做过云台或者舞台灯的人都知道,电机要在低速单片机跑高速,唯一的办法就是用软件进行连续变细分~~~)后来弄了一点就不弄了~~里面没有DMX控制电机中最核心的电机状态的动态判断和运行参数的动态加载~~但是这个工程还是有价值的!里面的AVR线性算法附有我详细的中文说明!还有学习如何对DRV8841进行细分驱动,DRV8841和L6225一样的~~~所以不懂驱动L6225的,看这个工程就会进行细分了~~这个工程用的是64细分~~~大家在主函数中调用MotorDmxValueParse(XX);  XX是DMX值,电机就会动了~~~

硬件:STM32F103RC + DRV8841

工程:

AVR线性加速算法资料:

网友:
谢谢 楼主~~

好资料,推荐置酷

网友:
自己做步进电机细分,牛人

网友:
先记号一个,以后慢慢研究,谢谢分享

网友A:
后来改用什么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来改用什么方案了?

后来啊~~用了另外一种新算法~~哈哈~~~本来这个工程只是试试的~~玩一玩的~~

网友B:
谢谢分享,大概看了下,你程序里面的细分有点spwm的意思,即输出占空比按照正余弦变化的pwm波,这样的细分方式相比于电流采样+反馈的效果怎么样?毕竟这种方式对于绕组电流的控制来说是开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大概看了下,你程序里面的细分有点spwm的意思,即输出占空比按照正余弦变化的pwm波,这样的细分 ...

效果很好~~~用了你就知道~~

网友(2013-12-02):
这个线性加速方案当有个多个电机的时候、动态调整都是一个问题!能透露一下是什么新算法吗??

网友:
谢谢分享,最近也搞了个步进马达驱动和控制

网友(2014-01-15):
这东西不错啊,就收了看看了顺便做一个收藏!

网友(2015-06-06):
以收,注释的很好,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果很好~~~用了你就知道~~

步进电机用类似于正弦波驱动。。。高低速都很有用吗?

网友(2015-08-31):
刚入门研究电机这方面,慢慢学习下,虽然看的不是很懂

网友:
线性加减速好像能防止失步和堵转吧?修过用数字电路实现的板,波形接近正弦波

网友(2015-10-10):
请问,APP_M1MotorControl.c文件中 line 316中的rest是做什么的呢?AVR446文档的公式里面好像没有这个参数。
line 317   rest = (M1_CurrTask.srd.step_delay * 2 + rest) % (M1_CurrTask.srd.accel_count * 4 + 1); 作用又是什么呢?
两年前的帖子了,希望楼主能看到,谢谢啦。

网友:
收藏下来,看看楼主的代码

网友:
楼主看一眼吧,实在想不明白了。
  SubSinTable[]   SubCosTable[]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网友:
先下载下来看看,最近也在弄这块

网友(2016-01-08):
伸手党表示我又少花了时间

网友:
下载了东西,必须谢谢!!!!!!

网友:
学习下,舞台灯就说不好控制

网友(2016-02-24):
引用 楼主:
后来啊~~用了另外一种新算法~~哈哈~~~本来这个工程只是试试的~~玩一玩的~~ ...

我下载移植了一下可以用,楼主果然强大啊。。。后面是改成S曲线还是pid了喃?求告知啊。

网友(2017-01-06):
谢谢分享,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7-07-10):
下载下来学习一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