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酷MWC四轴飞行器DIY全套教程之刷电调贴

楼主(2013-08-13):
前言:
      电调的选择对于多轴飞行器来说肯定是响应越快越好,多轴要的就是快速响应。但快速响应等高性能就意味着高价格。在价格和性能之间权衡,不好弄?
但BLHELI电调开源固件解决了这个问题。具体做法:我们只需要花40-50块钱买一个好盈 天行者20A/40A电调,然后往电调里刷BLHELI的电调固件,然后你就得到了一个响应速度可以和200-300块钱的高价电调相当的廉价电调。具体如何刷BLHELI我会在之后的教程里专讲。话说回来这BLHELI固件也不是非刷不可,不刷就是响应慢了点,照样能飞起来。好盈天行者20A和好盈天行者40A,选哪个都行,看你资金情况和长远考虑。其实好盈天行者20A的就够用了。
给好盈天行者20a电调刷BLHeli固件详细教程
好盈电调原固件可以用,但响应不快。刷了BLHeli固件之后响应速度大大提高,这会让你四轴飞行更加稳定。我建议大家还是刷一下。
这是主贴:http://www.helifreak.com/blog.php?b=2001
这是讨论帖:http://www.helifreak.com/showthread.php?t=467519
到这里可以下载BLHeli-Setup:https://app.box.com/s/z32i4rehild8vsbcnr5x
这里是一些技术文档:

你可以到这里文档里找到支持BLHeli的SiLabs电调,当然好盈天行者20a和好盈天行者40a肯定在其中。

要往电调里刷固件,你得先做一个类似中转的下载器,文档里有相应的引脚连接方法,我们选择Arduino Nano来作为中转下载器。

这是BLHeli的串口协议,大家感兴趣可自行研究。

这是再生制动和闭环模式的实验结果,至于怎么设置再生制动和闭环模式,我们接下来会讲到。
基本知识讲完啦,接下来我们开始动手刷电调了。分两步:1、做下载器,2、刷固件。
1、利用Arduino Nano制作下载器
首先我们得用Arduino Nano制作一个下载器,Nano可以在以下链接买到,很便宜。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2.Vnyhhs&id=19701244981&_u=dlu19gvb9e7
用Nano自带的mini USB线把Nano连接到电脑上。
下载最新版的BLHeli-Setup,解压运行BLHeli-Setup.exe,选择真确的串口建立连接之后,再选择Serial Interfaces/Boxes,得到如下界面:

如图中所示,选择红框中的Nano,点击Make Arduino Nano Pro Stick,接下来

接着出现如下界面,那下载器就做好了。

2、往电调里刷固件
首先是电调和Nano之间的硬件连接,好盈20a的拆解图:

电调和Nano的硬件连接指南

这里先感谢一下5imx里的mirikle大神,是他的帖子造福了广大模友,这里还要用到他帖子里的一张图片,再次感谢他。

简单说来,Nano和电调之间连接需要三根线,GND(黑色)、C2CK(红色)、C2D(白色)。
Nano的ICSP的6号针脚连接电调黑色焊盘(如果你感觉连接黑色焊盘不方便,可以直接用杜邦线把ICSP的6号针脚和电调信号线的黑色线(地线)连接起来)
Nano的ICSP的4号针脚连接电调红色焊盘
Nano的ICSP的1号针脚连接电调白色焊盘

这样用简单的杜邦线和排针自制的接头,就可以不用焊接就完成刷固件,怎么做接头方便大家各自发挥了。我的接头是这样的

将以上三张图中颜色对应连接起来,就完成了Nano和电调的硬件连接。
接下来将Nano引出的地线与待刷电调的信号线的地线连接起来,然后连上电池给电调供电。

接下来将C2CK接到电调的红色焊盘,C2D接到电调的白色焊盘。运行BLHeli-Setup.exe,选择Setup-->Read Setup From Hex File,应该会出现下图界面:

在Flash to:选择Skywalker 20A,然后再选择Skywalker 20A_MULTI。会出现如下界面:

这里讲解一下配置界面,如下图所示:低压限制不必开启,闭环模式慎用,我试过闭环LoRange,感觉对油门行程改变挺大,大家慎用或者不用。电机转向设置可尝试,但电源正负极变换不推荐尝试。再生制动极力推荐开启,如图设置即可,其他参数保持不变就行。

我建议大家什么都不要配置或者只开启再生制动这两种方案,因为我都试过,效果都很好。当然开启再生制动响应更快一些。你要是开启了其他选项,那我就不敢担保了。
接着,我只开启再生制动:

然后点击Flash BLHeli,进入如下界面:

再次选择Skywalker 20A_MULTI,确定之后出现如下界面,一路确定即可。

这样一块好盈20A电调的BLHeli固件就刷好了,同样方法继续刷其他电调即可。
你可以接上电机试一试响应效果,与原装电调对比一下,是不是发现自检音乐变调了,响应速度提高不少。祝大家成功。

网友:
有時間可以來試試看
感謝分享~

网友:
dx,这个固件刷了可以支持多高的刷新频率?

网友:
顶一下 不知道 嫩不能用pro mini 代替nano

网友:
很好啊   这号等这个呢

网友A:
楼主  这个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个是怎么回事?

重新刷一次,有时候一次不能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刷一次,有时候一次不能成功

楼主  我已经重刷了N次  还是这样  你是一次成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我已经重刷了N次  还是这样  你是一次成功的吗?

我的一般是一次成功,若不成功,多刷几次肯定成功。要么是那三根线没连接上,要么是你没给电调供电。这个不熟悉的话,最好两个人一起刷,一个操作软件,一个连接电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一般是一次成功,若不成功,多刷几次肯定成功。要么是那三根线没连接上,要么是你没给电调供电。这个 ...

自己一个人弄是不是会导致接触不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一个人弄是不是会导致接触不良的???

是的,呵呵,这个就考虑操作技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呵呵,这个就考虑操作技巧了。

谢谢你   我已经刷好了   这真是有点艰辛啊

网友B:
可惜 BLHeli的源码是汇编的。。。。。

网友C(2013-09-12):
收藏  就是需要一个nano

网友(2013-10-13):
不错的帖子,顶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藏  就是需要一个nano

买一个吧,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 BLHeli的源码是汇编的。。。。。

恩,否则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2013-12-09):
这个帖子太有用了!!!

网友:
非常感谢,正按照教程一步一步的做

网友:
这帖子一定要顶 图文并茂  谢谢分享

网友:
先mark下了,等周末有时间再来试试

网友(2014-01-08):
谢谢分享,我也把好赢四合一电调刷刷

网友:
相当不错,真的是图文并茂,感谢分享!有点冲动了

网友:
感谢分享,等买了电调就试试。

网友(2014-02-24):
友情提示,11.0以上固件不要刷,有问题,刷了之后电机换相是错误的。10.4和10.2是可以的。

网友:
学习着,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呢~~

网友:
虽然看不懂,但是还是感觉很厉害

网友:
你好,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刷电调是必须把电调拆开么?从nano接出来的三根线是要接在电调电路板的三个孔上还是接在电调本来就有的三根红白黑线上就行?

网友:
太好了 谢谢楼主 我也刷了看看 不知道会不会刷

网友(2014-04-02):
有没有好赢20A或者40A电调的原理图呢?

网友:
精华精华精华

网友:
是要把电调拆开了才可以刷吧~?之后还要封上去?

网友(2014-06-25):
这些板子都是楼主自己做的还是网上买的小板?自己做的话需要大概多少钱?

网友D:
至于这么复杂吗?
好盈SkyWalker20A电调用的是C8051F330芯片,大家都没有用过SiliconLabs的C8051F系列的芯片吗?
直接找个C8051F系列的烧写器,把hex文件烧进去就OK了,就这么简单。
烧写器用U-EC5就行,有配套的上位机软件。
而且,使用烧写器,永远不会把电调写坏变砖。

网友(2014-10-08):
到这里可以下载BLHeli-Setup:https://app.box.com/s/z32i4rehild8vsbcnr5x  这个地址打不开啊!!! 传个附件上来吧,谢谢了

网友:
LZ好棒,俺也做一个,谢谢分享。

网友:
BLHeli-Setup 下载不了啊

网友E(2015-04-09):
引用 网友D:
至于这么复杂吗?
好盈SkyWalker20A电调用的是C8051F330芯片,大家都没有用过SiliconLabs的C8051F系列的芯 ...

那请问用烧写STC 8051单片机的烧写软件可以烧写么?

网友(2015-05-09):
这贴还有人吗,我想问下好盈天行者30A怎么刷blheli的固件啊,官网上没有30A的固件啊。。
试着刷了40A和20A的固件,刷成功了但为什么电机不动,blhei固件和好盈原厂的油门设置是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请问用烧写STC 8051单片机的烧写软件可以烧写么?

貌似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