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PI算法控制PWM占空比?

楼主(2013-08-13):
比如控制某电流恒定,通过采集的电流值与目标值进行PI运算以后,将运算结果直接作为占空比【方法1】,或者将运算结果直接作为占空比增量【方法2】,这两种情况难道都可以?如果同样的PI参数,如果方法1能使系统稳定的话,方法2一定能使系统稳定吗?

网友:
楼上说的是两种不同的PID,第一种叫位置式PID,第二种叫增量式PID。这两种都可以实现良好的控制效果,但是数字系统第二种实现起来更加方便。另外这两个方法的参数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