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链接不过

楼主(2013-08-13):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Parse861ShortDescriptors" referred in SimConfig ( D:\项目文件\msp430\msp430例程\MSP430F5438学习板的基本程\开发板程序\msp430i2c\Debug\Obj\SimConfig.r43 )

出现这个问题
能否帮帮看看是什么问题
Parse861ShortDescriptors这个在SimConfig里有有定义
头文件里有,引用了,编译已经过了,到链接就通不过了,
爆出来上述的错误,这个是否和我的设定有关,
是否和RAM溢出有关,请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
使用工具IAR,MSP430器件

楼主:
郁闷,怎么每次发帖都没人解决,最后都我解决!

楼主:
是不是问题描述不清晰?

网友:
是不是头包含不对,你光这样一个提示怎么分析啊,还是你的哪个C文件没有加入工程

楼主:
没有,有人说是定义静态函数了

网友A:
头文件没用,关键要找到函数的定义在哪儿

楼主:
static  byte Parse861ShortDescriptors(byte *)
static  byte Parse861ShortDescriptors(byte *Data)
{
    byte LongDescriptorOffset;
    byte DataBlockLength;
    byte DataInd ;}
变成
  byte Parse861ShortDescriptors(byte *)
  byte Parse861ShortDescriptors(byte *Data)
{
    byte LongDescriptorOffset;
    byte DataBlockLength;
    byte DataInd ;}
链接就通过了有大牛能解释解释吗?

楼主:
问题虽然解决了,还有点弄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文件没用,关键要找到函数的定义在哪儿

下面就有函数定义

网友B:
加上 static 后,这个函数就只能在定义它的 .c 文件中使用了,其他c文件不能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上 static 后,这个函数就只能在定义它的 .c 文件中使用了,其他c文件不能调用。   ...

这是为什么,给点提示好吗?

网友:
static 好像不能跨文件调用吧,相当于局部变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上 static 后,这个函数就只能在定义它的 .c 文件中使用了,其他c文件不能调用。   ...

看网上介绍不可以访问非static函数,反之却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网上介绍不可以访问非static函数,反之却可以

加 static 的目的就是为了限制其他C文件调用的,如果没有 static ,那么默认就是 extern,就可以被外部调用。这个就是这么规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 static 的目的就是为了限制其他C文件调用的,如果没有 static ,那么默认就是 extern,就可以被外部调 ...

你的意识使用extern声明都不行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了Static,是在编译时就分配入口地址或变量空间,而你Static中定义了非Static的变量,这种非Static是在运 ...

static分配入口地址非Static的变量在运分配有什么关系,我是说:看网上介绍不可以访问非static函数,反之却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 static 的目的就是为了限制其他C文件调用的,如果没有 static ,那么默认就是 extern,就可以被外部调 ...

奇怪的是,那个原始工程在KEIL上编译连接都通过了,我原来以为摆阔。C文件了,后来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识使用extern声明都不行是吗?

extern 和static是两选一的关键词,就像数据类型一样只能选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static分配入口地址非Static的变量在运分配有什么关系,我是说:看网上介绍不可以访问非static函数,反之 ...

咳,网上介绍都说了啥,什么不可以访问非static函数?

网友D:
一般C编译器都是把每个.c文件分别编译再链接,使用了static编译器就认为函数链接时不会使用,所以不放在符号表里(大概是这意思,专业说法忘了..),然后链接时链接器就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C编译器都是把每个.c文件分别编译再链接,使用了static编译器就认为函数链接时不会使用,所以不放在符 ...

原工程51的调试链接成功了,我也感到奇怪,查查也没有包含。C文件

网友: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Parse861ShortDescriptors" referred in SimConfig ( D:\项目文件\msp430\msp430例程\MSP430F5438学习板的基本程\开发板程序\msp430i2c\Debug\Obj\SimConfig.r43 )

外部变量未定义,去掉static后变成全局变量就可以链接成功了,51里面要看kail的编译选项才知道为啥,应该是有个选项可以定义链接的时候错误检查的级别

网友:
auto,register,extern,static四种存储说明符,不能同时使用。你的问题是static和extern同时使用了,所以报错

网友:
一般来说,声明和定义都是要一致的。
楼主是不是在.h文件中声明了extern 在c文件中定义的是static?
static声明的函数或变量只能在本.c文件中使用。否则链接的时候会报错。找不到标识符。

所以你的问题是要搞明白 static 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