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元件叠放问题

楼主(2013-08-13):
有木有人知道如何在Altium里允许元件叠放?就在在大元件的下面放置小元件。?谢谢了

网友A:
直接叠在一起放不久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叠在一起放不久完了?

元件会显示绿色,虽然问题不大,但是看别人的板是没有绿色的,所以应该是有方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元件会显示绿色,虽然问题不大,但是看别人的板是没有绿色的,所以应该是有方法的 ...

关掉错误检查就不会显示绿色了.

网友B:
坛里已经有人问过,建议将设置里面关于检查这一块内容全部看一下,试一试,以后就熟练了

网友A:
在DRC里把place的元件间距设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DRC里把place的元件间距设为零

嗯~问题解决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坛里已经有人问过,建议将设置里面关于检查这一块内容全部看一下,试一试,以后就熟练了 ...

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