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和普通的升降压电源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3-08-13):
如题,开关电源芯片和普通的升降压芯片得到的电源有什么区别啊,不都是输出一定的电压么?

网友A:
看到这样的问题我表示纠结,看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样的问题我表示纠结,看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问

确实纠结

网友:
谁告诉你有区别的?

网友:
普通升降压芯片有些就是开关电源,如LM2596,LM2577。只不过集成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样的问题我表示纠结,看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问

就是问普通的稳压升压芯片和开关电源芯片有什么区别

楼主:
因为我在网上看有很多电源都写这是什么什么开关电源,而不是写什么什么稳压芯片,所以我就想知道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功率不一样,普通的还不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不一样,普通的还不隔离。

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