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元件?二极管?保险丝

楼主(2013-08-13):
今天在用AVR下载器的时候,不小心,把USB的V+和GND接反。

结果是如下图所示的元件烧坏。

下图是找了一个新的,拆开外壳拍的图片。

哪位大侠知道,请指点一下这是个啥元件。

PS:我用的下载器是兼容AVR ISP MKII的 AVR ISP XPII

网友:
限压用的二极管

网友:
稳压管吧

网友A:
TVS管。也可以说是稳压管。跨接在电源的正负级之间。用来保护一电源反接。二电压超高。出现这两种情况这个管就自毁(短路掉)以保护电路中的其它器件免得被损坏。这个管有电压区别的。比如工作电压3.3V.那这个管的击穿电压一般是5~6V左右。也就是要比正常工作电压略高点。实在没有更换的话把坏掉的管拆掉机子就可以工作了,就是以后没它的保护就得小心点了

网友:
楼上回答得很好,学习了

网友:
如4楼,最好在前串个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
看颜色应该是稳压二极管!不像普通的4148

网友:
引用 网友A:
TVS管。也可以说是稳压管。跨接在电源的正负级之间。用来保护一电源反接。二电压超高。出现这两种情况这个 ...

分析的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TVS管。也可以说是稳压管。跨接在电源的正负级之间。用来保护一电源反接。二电压超高。出现这两种情况这个 ...

TVS跟稳压管是两种概念好不好

网友:
LZ图片为稳压管

按实际功能来看,应该用TVS的

网友:
稳压二极管... 不是t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