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可调升压电路

楼主(2013-08-14):
要设计一个小电路,描述如下。
输入:一路,12V直流。
输出:一路,电流不超过1A,输出电压15V或者13.8V,根据已知的外部条件自动调整电压(可用MCU来做调整)。

目前想用MC34063,有两个问题。
1)12V升13.8V,电流能输出1A吗?
2)最大的困惑,这个自动调整电压怎么实现呢?

恳请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楼主:
想了一个方法,借鉴论坛里面的可调电源,在MC34063的第5脚上叠加一个Vop,如图所示,此时输出电压|VDD15|=Vop+1.25,那么改变Vop的值,就可以改变VDD15了吧?
(其中Vop是经过运放的输出电压)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期望得到关注。

楼主:
准备搭个电路亲自试试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