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量非隔离电源时的怪事

楼主(2013-08-14):
今天用示波器测量非隔离电源 220VAC输入  3.3V输出 , 示波器选用自动测量,示波器的鳄鱼夹(地线)刚一接触电路板的系统地( 示波器另一端还没放到3.3V上) 系统板就冒烟了,我本想测量它3.3VDC的纹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初步判断可能是我忽略了一个问题,非隔离电源中的地不是火线就是零线,可能上述测量中的地是火线了。

各位坛友有这方面的经验的话请指教,感激不尽 。

网友:
你用万用表测一下夹子和示波器三孔插座的地线,肯定是通的。

网友A:
220V输入是桥式整流,没烧示波器已经很给面子了。示波器地线一接上系统地等于短路了一个整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V输入是桥式整流,没烧示波器已经很给面子了。示波器地线一接上系统地等于短路了一个整流二极管。 ...

朋友能否告知具体测量办法?谢谢!

网友:
示波器考虑用隔离变压器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能否告知具体测量办法?谢谢!

隔离变压器,或者手持示波器。

网友B:
把示波器的插头的地线想办法不接就可以了。我一般是用黄胶带缠上,或者焊上一个两芯的插头。

网友:
隔离变压器,或示波器不接地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示波器的插头的地线想办法不接就可以了。我一般是用黄胶带缠上,或者焊上一个两芯的插头。 ...

这样示波器是不是就不用隔离了

网友D:
提出移除示波器接地线的,都是不规范的。

正确做法是所测试板子及电源都使用220V/220V隔离变压器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示波器是不是就不用隔离了

是的,测量时要注意安全。

网友:
ups可以吗?充满电,拔掉插头

网友:
我这样接烧过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示波器是不是就不用隔离了

能凑合用,但不是专业的做法。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被测电路用隔离变压器隔离,这样可以保证人身安全

示波器正常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V输入是桥式整流,没烧示波器已经很给面子了。示波器地线一接上系统地等于短路了一个整流二极管。 ...

的确,没有烧示波器已经很幸运了

网友:
示波器很难烧的,尤其使用10倍探头的时候.  除非示波器输入BNC的接地线有点细

网友(2013-09-24):
犯过同样错误的人路过

网友:
没烧示波器已经很给面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提出移除示波器接地线的,都是不规范的。

正确做法是所测试板子及电源都使用220V/220V隔离变压器供电。 ...

这位仁兄说的对,请严格遵照执行。千万别去掉示波器的地。

网友:
隔离 变压器

网友:
没烧示波器 已经很给面子了  坛子里有烧示波器的    示波器或者电源使用1:1的隔离变压器就可以。

网友:
要么隔离板子供电,要么隔离示波器,都行,只要不共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能否告知具体测量办法?谢谢!

示波器供电不接地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接隔离变压器也比较方便,临时用用可以,这个方法很多人都在用,但不严谨,危险系数高。
最好是接差分探头

网友:
买个小功率的隔离变压器,没多少钱

网友(2014-01-21):
数字示波器的功耗一般不超过40-50W,建议100W以上的隔离变压器,预留一定空间。
隔离被测物是相对安全的,而且对示波器影响较小,但实际中用户更常见的是对示波器隔离。

网友:
隔离变压器的 中的地不能连接在一起的,不能连接到壳体的

网友:
被测电路的地和示波器的地不是一个地,有电位差。所以,烧了

网友:
示波器负极与保护地通的。
而你的待测点与保护地不在同一个电位上,接上当然相当于短路冒烟了。
没电死算运气好的。可以把示波器的保护地与负极、外壳全断开,不冒烟了,但你的另外通道的表针,1KHZ输出地等都与这个测量点一个电位了,如果你测的380,千万不要摸示波器,必然触电。
最不济的办法应该是用一个隔离变压器将待测电源与电网隔开,这样开不成通路。

网友:
大家都挺懂的。以前在莱茵实验室里见过他们测试时一上电就炸的,我让他用隔离示波器,也不知道他后来怎么弄的

网友(2014-03-25):
以前没注意这个示波器的地的问题。今天量了一下,果然它的探头地与电源的保护地是连通的。
万用表用电池供电,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吧?
我想,既然有这样的风险,示波器内部为什么不做隔离呢?

网友(2014-09-02):
隔离变压器是加在电源那里?还是加在示波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