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通讯的一个发现,希望不是自己的主观妄想

楼主(2013-08-14):
我做了一个315M的产品,单独一个测试的时候发现(一个遥控,多个接收,接收间的距离很近,基本上是摆一排,5个) 距离很近,而且不能所有的接收器都能接收到完整的波形,开始我怀疑是自己的电路设计问题,用示波器抓电源,纹波和毛刺都很小。然后用示波器去抓信号波,显示波形不完整,故此我判断应该是模块的问题,之后我便单独用一个发射头,一个接收器 测试,发现距离还可以。(10M以上吧,虽然还是很近,但已经能够满足我们的要求)。贴上来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多拍砖,哪位大哥能用合理的知识,解释一下这个现象。又或许真的是我的电路问题?

网友A:
wifi 太近了信号也不行 是不是什么盲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 太近了信号也不行 是不是什么盲区

315M的问题的个人理解:无线通讯其实就是通过发射头发出来的一股“能量”(也就是信号)已天线为圆心,扩散开来的,(在理想的环境下,是在半径相同的范围内信号强度一样,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要考虑障碍物)  而如果在这个能量的传播途径上有很多的接收头时,接收头接收信号,也就相当于吸收“能量”从而导致信号的衰落,远处的接收头接收不到信号。(个人理解,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
超外差有近距离信号阻塞现象 ,楼主 最好用2.4G的 无线模块

网友B:
不会吧,才10米?发射和接收是用的数传片子还是遥控那种片子?
你这种情况应该是干扰造成的。

网友C:
接收器的本振有对外辐射干扰,超再生的更严重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才10米?发射和接收是用的数传片子还是遥控那种片子?
你这种情况应该是干扰造成的。 ...

还有一个原因是,接收模块和发射模块,不是子啊一家厂家买的,参数匹配上不是很好,但是我们的产品基本也够用,所以就不太重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什么发现了,是干扰,如果你使用屏蔽罩,效果会好很多。
接收模块是不发射信号,但是都是有辐射信 ...

呵呵,嗯刚学校出来,没什么经验,我搞这个产品都一个多月了,每天加班到9-10点,每次都是自己开发做出来的产品没问题,然后上产量测试的时候就问题多多。我搞的也就没脾气了。后来我多测试了几遍,发现这么个现象。就想发出来大家讨论一下,顺便验证自己的想法,想不到原来还是干扰的问题呀。那是不是每个接收头之间加金属屏蔽罩就会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才10米?发射和接收是用的数传片子还是遥控那种片子?
你这种情况应该是干扰造成的。 ...

买的遥控模块,和接收模块

网友E:
引用 楼主:
315M的问题的个人理解:无线通讯其实就是通过发射头发出来的一股“能量”(也就是信号)已天线为圆心,扩 ...

这个是你想象的,是这样么?找天线和射频书看去,积累3年再整,楼主这种完全不懂的也敢搞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你想象的,是这样么?找天线和射频书看去,积累3年再整,楼主这种完全不懂的也敢搞这个。 ...

只是自己的想象啦。 自己确实不懂,但是我会开始看这方面的书啦。   谢谢哥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收器的本振有对外辐射干扰,超再生的更严重一些。

这个分析很靠谱,过去的经验告知也是这样。

网友:
超再生电路本身就是一个电容三点式震荡电路,影响周围的接收电路是正常的。

网友:
接收模块和接收模块之间互相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