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O扩展芯片pcf8574扩展44扫描键盘请教

楼主(2013-08-14):
手上有个项目,由于IO端口不足,不能使用MCU的IO进行扩展,于是准备使用IO扩展IC,看了一下,其中有PCF8574等,但我不明明此类IC的扫描字是怎么送进去的,8574的8个io,4个作为输入,4个作为检测,当有键按下的时候,怎么去确定是某一个键的?如果是单片机,是不断的改变IO的输入状态来检测得?难道说8574收到发送中断给MCU后,MCU重新初始化IIC,改变4个检测IO,再重复3次,这样来检测得吗?请指教,谢谢!

楼主:
自己顶顶,求指导!

网友A:
有键按下会有中断通知CPU。CPU通过IIC总线接口查扩展芯片状态,可知是哪个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键按下会有中断通知CPU。CPU通过IIC总线接口查扩展芯片状态,可知是哪个IO口 ...

我想用的是4*4的扫描键盘用法,可以在开始的时候初始化为4个输入,4个输出,当有按键按下,中断通知mcu,mcu通过I2C读,可以读到某一列或一行有键按下(但不知道是具体哪一个键),如果按照以前单片机的做法,会在这个时候每一个行或列送入扫描字,再去读,但具体到8574,我就有疑惑了,如果每一次都要初始化某一个行或列,极端情况下需要4次初始化才可以读到具体是哪个键被按下了,我感觉我这样的想法应该是不对的!所以要问问!

网友:
初始化只用做一次。如果想快速获得键值,可采取行列反转式方法,这时候初始化要再做一次,同时输入输出一定要有上拉或下拉,这个要根据你的扫描字确定。具体请看数据手册,谢谢

网友B:
就扩展键盘没必要用这个吧,用2片cd4017计数可以扩展10x10的键盘

网友(2014-01-20):
引用 网友B:
就扩展键盘没必要用这个吧,用2片cd4017计数可以扩展10x10的键盘

我想控制65536或者256个灯,推荐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