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Z/EM-1 和EZ CUBE 是否支持IAR仿真

楼主(2013-08-14):
被EZ/EM-1 和EZ CUBE 是否支持IAR仿真弄晕了,
如果支持,在IAR 选哪个选项。

楼主:
自己搞定,IAR支持EZ/EM-1仿真,设置器件 E1。

网友(2014-03-11):
设置器件 E1。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搞定,IAR支持EZ/EM-1仿真,设置器件 E1。

用EZ CUBE 也设置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