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示波器,双通道,能到100m最好,性价比高的~~

楼主(2013-08-14):
RT
自己用用,一般用到示波器的情况不多,之前公司里面用的是泰克,真心买不起……
求推荐皮实便宜的。
能告知大概价钱就更好了。
有靠谱的网上卖家推荐更好了。

网友A:
同求推荐,我也想自己弄一个!貌似淘宝上那种虚拟示波器不行,接电脑上的那种!

网友B:
我买了个 双通道50M
自己升级固件后就支持100M啦,还蛮好用的

网友:
手机, 用mic 取样。

网友C:
预算多少钱?

网友:
昨天在某宝买了台国产的,100M双通道,号称2G采样,8寸屏,我只买了最简单的版本,没要VGA输出和电池,等着到货看看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预算多少钱?

弱弱的问一句,有没有2k以下的?千万不要嘲笑我……
因为是自己在家玩的时候用,花钱多老婆要骂,骗老婆说只要500块,剩下的自己私房钱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个 双通道50M
自己升级固件后就支持100M啦,还蛮好用的

什么牌子型号?在哪里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求推荐,我也想自己弄一个!貌似淘宝上那种虚拟示波器不行,接电脑上的那种! ...

我之前公司里面搞了一个,驱动挑电脑,反正时灵时不灵,大多数时候是不灵的……
我估计是RP有问题,所以这次自己也不想买这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牌子型号?在哪里买的啊?

普源DS1052E 50M
你可以论坛里搜搜,讨论的人不少
在淘宝买的,貌似是天津的一家店,具体店名就不贴了
没有用过它的驱动,不知在WIN7下能否能用,呵呵

网友:
100Mhz那得用条好的示波器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源DS1052E 50M
你可以论坛里搜搜,讨论的人不少
在淘宝买的,貌似是天津的一家店,具体店名就不贴了

谢谢了,一般也不连接到电脑上使用。
其他朋友没推荐更好的,就打算去买这个牌子100M版本的。

网友:
利利浦的SDS7102还是什么型号,记不太清了,超薄+高分大屏+深存储+高带宽,价格2K以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一般也不连接到电脑上使用。
其他朋友没推荐更好的,就打算去买这个牌子100M版本的。 ...

不谢
那个50M的可以升级到100M,不过自行升级后就不保修了
所以我暂时没有升级,坛里有升级固件,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