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新建用户后无法进入某些目录

楼主(2013-08-14):
为什么book用户可以进入,而我新建的用户chenhonleng不可以啊?

我曾经试着输入sudo chown -R chenhongleng:chl /work
当发现显示chenhongleng is not in the sudoers file.  This incident will be reported.

然后接着百度查了sudoers file问题

这是将chenhongleng用户直接认可为root,但是book用户不是root的啊!
我该怎么修改?

网友A:
就是說你沒有權限啊。
修改甚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說你沒有權限啊。
修改甚麼?

如何让自己有权限进入那个目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让自己有权限进入那个目录

登錄book,將那箇目錄的執行權限變爲others。

看看這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登錄book,將那箇目錄的執行權限變爲others。

看看這裏。

我编辑一个拷贝来的文件Makefile,发现权限问题无法读取。
我输入sudo chown 777 Makefile ;于是显示
chenhongleng is not in the sudoers file.  This incident will be reported.
这我该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编辑一个拷贝来的文件Makefile,发现权限问题无法读取。
我输入sudo chown 777 Makefile ;于是显示
ch ...

chenhongleng既不是root,亦非book,所以無法將此文件佔爲己有。
寫入文件無須擁有,正如上一個女人未必要和她結婚一樣。

登錄book,執行
chmod 666 Makefile

网友:
这是将chenhongleng用户直接认可为root,但是book用户不是root的啊!
我该怎么修改?

>>>这里不是将chenhongleng用户直接认可为root,是允许chenhongleng用户提升权限去做root能做的事情,比如说访问book的文件。但最好的方式是让book或自己提升root去更改文件权限让chenhongleng也能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