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问题!USB的外壳是要直接接地还是要串接电阻后再接地?

楼主(2013-08-14):
USB的外壳是要直接接地还是要串接电阻后再接地,如果要串接电阻需要多大的好?是不是需要还要加一些其他的元件来保护,如高压瓷片电容之类的

如果有什么方案请讲解下理由~~~~~~~~~~~~~   3Q   ~~~~~~~~~~~

楼主:
沙发自己,求助喽

网友A:
個人認爲要串一箇M級電阻再接地。
人體接觸USB金屬外殼時,無論誰對誰放電,若電流太大,手肯定會痛。

网友:
个人感觉不应该加。usb插入时外壳先接触释放静电,如果加电阻可能没释放完里面触点就接触了,可能会损坏设备。而且插插头时候一般又不会直接接触金属部分

网友:
我是直接接地

网友B:
一般不直接接地,空接或串电容或串电阻到地,个人认为空接对设备干扰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認爲要串一箇M級電阻再接地。
人體接觸USB金屬外殼時,無論誰對誰放電,若電流太大,手肯定會痛。 ...

恩,多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直接接地,空接或串电容或串电阻到地,个人认为空接对设备干扰最小 ...

串电容或是串电阻该是多大的好呢

网友C:
直接接地或者是用个TVS管子串联接地,起到静电保护作用,不建议悬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接地或者是用个TVS管子串联接地,起到静电保护作用,不建议悬空。

感觉用tvs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