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我的雕刻作品

楼主(2013-08-14):
(图片)

网友A:
整体是雕刻机出来的?还是只是开孔,表面处理怎么做的?

楼主:
上下盖合起来 就成为一个盒子 ,电路就放在盒子中间了:
attach://131902.jpg

网友:
有雕刻机就是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体是雕刻机出来的?还是只是开孔,表面处理怎么做的?

整体全部是雕刻机做的

还差上面的 透明塑料窗口,我还没有做
因为我要的3mm厚的透明板,商家没有,发的 2mm的板子,我得另外设计刀路了。

楼主:
两个板子的厚度各是12mm,合在一起,盒子的 总体百度达到24mm,
为了加强盒子的整体强度,雕刻后所留的板子厚度较厚,只有显示窗口处是3mm厚,算是薄的地方了,现在没有3mm的透明板,用2mm板作窗口,强度稍不够,我要的是脚踩在上面,也压不坏内部的电路板 和显示屏。

网友:
刻一套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板子的厚度各是12mm,合在一起,盒子的 总体百度达到24mm,
为了加强盒子的整体强度,雕刻后所留的板子厚 ...

3mm的透明板,多的很啊。。。。。话说现在的淘宝找东西没有以前好找了,按最低价格来看,有时也看不到,常常是买到东西了结果一发现同样的东西还有更便宜的,但是当时就是找不到,估计做了广告的在前面了。。。

网友B:
建议,发这些做好的东西出来,顺便说一下,用的刀具,下刀深度,F值,主轴转速或者主轴电压,这样对大家来说更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发这些做好的东西出来,顺便说一下,用的刀具,下刀深度,F值,主轴转速或者主轴电压,这样对大家来 ...

字可能是用的 0.2的尖刀刻的,
其余的 全部用了一种刀 刃宽3mm 刃长10mm的 柱刀

由于板子的厚度是12,没有办法,我把刀的后面磨细了一部分。

F值我不知道是多少?进给设定的是400,快进是800,但是,实际雕刻的时候,软件界面能加减速,随时调整,在20%-120%之间调整。
主轴转速我也不知道多少,没有转速显示,好象就是一个直流电机一样。有个电位器调节加到电机上的电压,我调到4个格上。

下刀深度在2-3之间。行距也是2-3之间。

雕了3天 雕完。

网友:
引用 楼主:
字可能是用的 0.2的尖刀刻的,
其余的 全部用了一种刀 刃宽3mm 刃长10mm的 柱刀

需要三天这么费时间吗?

网友:
这个就是设计样子的时候花的时间会长点,但是机器雕刻出来,不用多少时间的。。。转速我就是看电压的,电压高转速高,用个表头接上去,这样调速时,看电压,当电压一定时,转速也是一定的。单纯搞个转速表,对我来说难度大,自己搞不出来,表头才10多元钱啊

网友:
有雕刻机就是好

楼主:
雕刻机,最大的缺点是没有 防尘罩。那个塑料屑漫山的飞,都进丝杠里面了。

楼主:
组装完成的效果图:
正面,使用IP67防水按钮 整个结构都是防水的:

反面:

屏:采用OLED屏,实际证明这个屏显示文字比液晶稍省一些电,室外强光下显示不太清楚

网友:
真想買台雕刻機

网友C:
12mm的塑料板是什么材料的?尼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mm的塑料板是什么材料的?尼龙么?

       ABS

网友:
哦 看着黄黄的 感觉像尼龙

网友:
好家伙啊,羡慕。。

网友(2014-03-14):
很棒的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