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PC1788以太网RMII模式下ENET_REF_CLK管脚信号如何监测的问题

楼主(2013-08-14):
各位好 ,请大家支个招 :
用1788做个项目  想把以太网做成个选配件,于是将PHY芯片做到了单独的一个小板上。主板上没有检测PHY芯片小板有没有插上就初始化EMAC,结果CPU被锁死(芯片文档上有写:如果ENET_REF_CLK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初始化EMAC,CPU会出现锁死现象)。
刚才也测试了一下在正常运行状态下,直接拔掉PHY芯片小板也会使CPU锁死导致系统死机。
这样带来一个问题:如果系统在运行过程中PHY芯片坏掉或者PHY芯片的晶振坏掉,肯定会导致系统死机的。
现在请各位高手支个招,如何利用RMII模式的几个管脚检测模块有没有插上 或者ENET_REF_CLK的信号是正确的。由于现在线路板已经做好了  不能增加检测端口。

网友:
如果系统在运行过程中PHY芯片坏掉或者PHY芯片的晶振坏掉,肯定会导致系统死机的。

这个不必担心 ,因为无解。即使PHY不坏掉,MCU本身也会坏掉。

EMAC初始化时,需要等待RMII_CLK_REF就绪才会复位的。
可以在这里加个超时,出错就跳过。
如果运行中坏掉也就听天由命了,多注意电路质量吧。

楼主:
有没有什么方法判断RMII_CLK_REF是否就绪吗?这样可以在初始化之前判断一下然后初始化。如果在MCU的网络工作过程中出现了RMII_CLK_REF信号丢失的现象的话系统就会死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