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显示不对

楼主(2013-08-14):
求助各位大神,一下是我写的程序,为什么时间隔快2S才跳一次。。。而且秒数从1,2,3,4,8,9,10,11,12,10,11,12,13,14,18,19...32变换,到32秒分加1,郁闷死了,都调了3天了,用面包板又搭了个电路还是一样的显示。。。。而且初始化时设初值0x00对应0,0x01、0x02对应1,,,好郁闷啊

#include<reg52.h>
#include"DS18B20.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S1302寄存器定义***/
#define WRITE_SECOND 0x80
#define WRITE_MINUTE 0x82
#define WRITE_HOUR 0x84
#define WRITE_WEEK 0x8A
#define WRITE_DAY 0x86
#define WRITE_MONTH 0x88
#define WRITE_YEAR 0x8C

#define READ_SECOND 0x81
#define READ_MINUTE 0x83
#define READ_HOUR 0x85
#define READ_WEEK 0x8B
#define READ_DAY 0x87
#define READ_MONTH 0x89
#define READ_YEAR 0x8D

#define WRITE_PROTECT 0x8E

uchar a,miao,shi,fen,ri,yue,nian,week,flag,key1n,temp;
//flag用于读取头文件中的温度值,和显示温度值

#define yh 0x80 //LCD第一行的初始位置,因为LCD1602字符地址首位D7恒定为1(100000000=80)
#define er 0x80+0x40 //LCD第二行初始位置(因为第二行第一个字符位置地址是0x40)

//液晶屏的与C51之间的引脚连接定义(显示数据线接C51的P0口)
sbit rs=P1^0;
sbit en=P2^5;
sbit rw=P1^1; //如果硬件上rw接地,就不用写这句和后面的rw=0了

//DS1302时钟芯片与C52之间的引脚连接定义
sbit IO=P2^0;
sbit SCLK=P2^1;
sbit RST=P2^4;

sbit ACC0=ACC^0;
sbit ACC7=ACC^7;
/************************************************************
ACC累加器=A
ACC.0=E0H

ACC.0就是ACC的第0位。Acc可以位寻址。

累加器ACC是一个8位的存储单元,是用来放数据的。但是,这个存储单元有其特殊的地位,
是单片机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单元,很多运算都要通过ACC来进行。以后在学习指令时,
常用A来表示累加器。但有一些地方例外,比如在PUSH指令中,就必须用ACC这样的名字。
一般的说法,A代表了累加器中的内容、而ACC代表的是累加器的地址。
***************************************************************/

//校时按键与C51的引脚连接定义
sbit key1=P3^4;  //设置键
sbit key2=P3^5;  //加键
sbit key3=P3^6;  //减键

sbit buzzer=P1^2;//蜂鸣器,通过三极管9012驱动,端口低电平响
sbit dula=P2^6;         //数码管段选
sbit wela=P2^7;         //数码管位选
/**************************************************************/

uchar code tab1[]={"20  -  -  "}; //年显示的固定字符
uchar code tab2[]={"  :  :  "};//时间显示的固定字符

/********液晶写入指令函数与写入数据函数,以后可调用**************/

/*在这个程序中,液晶写入有关函数会在DS1302的函数中调用,所以液晶程序要放在前面*/

void write_1602com(uchar com)//****液晶写入指令函数****
{
        en=0;
        rs=0;//数据1/指令0选择置为指令
        rw=0; //读1写0选择置为写
        P0=com;//送入数据
        delay(1);
        en=1;//拉高使能端,为制造有效的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void write_1602dat(uchar dat)//***液晶写入数据函数****
{
        en=0;
        rs=1;//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数据
        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P0=dat;//送入数据
        delay(1);
        en=1; //en置高电平,为制造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 //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void lcd_init()//***液晶初始化函数****
{

        write_1602com(0x38);//设置液晶工作模式,意思:16*2行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write_1602com(0x0c);//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6);//整屏不移动,光标自动右移
        write_1602com(0x01);//清显示

        write_1602com(yh+1);//日历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1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for(a=0;a<10;a++)
        {
        write_1602dat(tab1[a]);//向液晶屏写日历显示的固定符号部分
        delay(3);
        }
        write_1602com(er+1);//时间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1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for(a=0;a<8;a++)
        {
        write_1602dat(tab2[a]);//写显示时间固定符号,两个冒号
        delay(3);
        }
}

/*********************over***********************/

/***************DS1302有关子函数********************/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写一个字节
{
        ACC=dat;
        for(a=8;a>0;a--)
        {

                IO=ACC0;
                SCLK=0;
                SCLK=1;
                ACC=ACC>>1;
        }
}
uchar read_byte()//读一个字节
{
        for(a=8;a>0;a--)
        {
                ACC7=0;
                SCLK=1;
                SCLK=0;
                ACC7=IO;
                ACC=ACC>>1;

        }
        return (ACC);
}
//----------------------------------------
void write_1302(uchar add,uchar dat)//向1302芯片写函数,指定写入地址,数据
{

        RST=0;
        SCLK=0;
        RST=1;
        write_byte(add);
        write_byte(dat);
        RST=0;
        SCLK=0;
}
uchar read_1302(uchar add)//从1302读数据函数,指定读取数据来源地址
{
        uchar temp;
        RST=0;
        SCLK=0;
        RST=1;
        write_byte(add);
        temp=read_byte();
        RST=0;
        SCLK=0;
        return(temp);
}
uchar BCD(uchar bcd)//BCD码转十进制函数,输入BCD,返回十进制
{
        uchar dat1,dat2;
        dat1=bcd/16;
        dat2=bcd%16;
        return(dat1*10+dat2);
}
uchar shijinzhi(uchar m)
{
         uchar dat1,dat2;
         dat1=m/10;
         dat2=m%10;
         return(dat1*16+dat2);
}
//--------------------------------------
void ds1302_init() //1302芯片初始化子函数(2010-01-07,12:00:00,week4)
{
RST=0;
SCLK=0;
write_1302(WRITE_PROTECT,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WRITE_SECOND,0x80);
write_1302(WRITE_MINUTE,0x00);//向DS1302内写分寄存器82H写入初始分数据00
write_1302(WRITE_HOUR,0x00);//向DS1302内写小时寄存器84H写入初始小时数据12
write_1302(WRITE_WEEK,0x02);//向DS1302内写周寄存器8aH写入初始周数据4
write_1302(WRITE_DAY,0x02);//向DS1302内写日期寄存器86H写入初始日期数据07
write_1302(WRITE_MONTH,0x02);//向DS1302内写月份寄存器88H写入初始月份数据01
write_1302(WRITE_YEAR,0x00);//向DS1302内写年份寄存器8cH写入初始年份数据10
write_1302(WRITE_SECOND,0x00); //向DS1302内写秒寄存器80H写入初始秒数据00
write_1302(WRITE_PROTECT,0x80); //禁止写,写保护
}

//------------------------------------
//温度显示子函数
void write_temp(uchar add,uchar dat)//向LCD写温度数据,并指定显示位置
{
        uchar bai,ge,shi;
        bai=dat/100;//取得百位数字
        dat%=100;
        shi=dat/10;
        ge=dat%10;
        write_1602com(er+add);//er是头文件规定的值0x80+0x40
        write_1602dat(0x30+bai);//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shi);//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2E);
        write_1602dat(0x30+ge);
    write_1602dat(0xdf);//显示温度的小圆圈符号,0xdf是液晶屏字符库的该符号地址码
          write_1602dat(0x43);        //显示"C"符号,0x43是液晶屏字符库里大写C的地址码
}

//------------------------------------
//时分秒显示子函数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向LCD写时分秒,有显示位置加、现示数据,两个参数
{
        uchar gw,sw;
        gw=dat%10;//取得个位数字
        sw=dat/10;//取得十位数字
        write_1602com(er+add);//er是头文件规定的值0x80+0x40
        write_1602dat(0x30+s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g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

//-------------------------------------
//年月日显示子函数
void write_nyr(uchar add,uchar dat)//向LCD写年月日,有显示位置加数、显示数据,两个参数

{
        uchar gw,sw;
        gw=dat%10;//取得个位数字
        sw=dat/10;//取得十位数字
        write_1602com(yh+add);//设定显示位置为第一个位置+add
        write_1602dat(0x30+s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g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

//-------------------------------------------
void write_week(uchar week)//写星期函数
{
        write_1602com(yh+0x0c);//星期字符的显示位置
        switch(week)
        {
                case 1:write_1602dat('M');//星期数为1时,显示
                           write_1602dat('O');
                           write_1602dat('N');
                           break;

                case 2:write_1602dat('T');//星期数据为2时显示
                           write_1602dat('U');
                           write_1602dat('E');
                           break;

                case 3:write_1602dat('W');//星期数据为3时显示
                           write_1602dat('E');
                           write_1602dat('D');
                           break;

                case 4:write_1602dat('T');//星期数据为4是显示
                           write_1602dat('H');
                           write_1602dat('U');
                           break;

                case 5:write_1602dat('F');//星期数据为5时显示
                           write_1602dat('R');
                           write_1602dat('I');
                           break;

                case 6:write_1602dat('S');//星期数据为6时显示
                           write_1602dat('T');
                           write_1602dat('A');
                           break;

                case 7:write_1602dat('S');//星期数据为7时显示
                           write_1602dat('U');
                           write_1602dat('N');
                           break;

}

}

//****************键盘扫描有关函数**********************

/**void keyscan()
{
        if(key1==0)//---------------key1为功能键(设置键)--------------------
        {
        delay(5);//延时,用于消抖动
        if(key1==0)//延时后再次确认按键按下
        {
    buzzer=0;//蜂鸣器短响一次
    delay(20);
    buzzer=1;
        while(!key1);
        key1n++;
        if(key1n==9)
                key1n=1;//设置按键共有秒、分、时、星期、日、月、年、返回,8个功能循环
        switch(key1n)
        {

        case 1: TR0=0;//关闭定时器
                        //TR1=0;
                        write_1602com(er+9);//设置按键按动一次,秒位置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f);//设置光标为闪烁
                           temp=(miao)/10*16+(miao)%10;//秒数据写入DS1302
                           write_1302(WRITE_PROTECT,0x00);
                           write_1302(WRITE_SECOND,0x80|temp);//DS1302停止,并保留此时秒数据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case 2:  write_1602com(er+6);//按2次fen位置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3: write_1602com(er+3);//按动3次,shi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4: write_1602com(yh+0x0e);//按动4次,week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5: write_1602com(yh+0x0a);//按动5次,ri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6: write_1602com(yh+0x07);//按动6次,yue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7: write_1602com(yh+0x04);//按动7次,nian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8:
                        write_1602com(0x0c);//按动到第8次,设置光标不闪烁
                        TR0=1;//打开定时器
                temp=(miao)/10*16+(miao)%10;
                        write_1302(WRITE_PROTECT,0x00);
                        write_1302(WRITE_SECOND,0x00|temp);//miao数据写入DS1302
                        write_1302(WRITE_PROTECT,0x80);
            break;

        }

        }

        }
//------------------------------加键key2----------------------------
        if(key1n!=0)//当key1按下以下。再按以下键才有效(按键次数不等于零)
        {

                if(key2==0)  //上调键
                {
                        delay(10);
                        if(key2==0)
                        {
                            buzzer=0;//蜂鸣器短响一次
                            delay(20);
                            buzzer=1;
                                while(!key2);
                                switch(key1n)
                                {
                                case 1:miao++;//设置键按动1次,调秒
                                                if(miao==60)
                                                        miao=0;//秒超过59,再加1,就归零
                                                write_sfm(0x08,miao);//令LCD在正确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秒数
                                                temp=(miao)/10*16+(miao)%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WRITE_PROTECT,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WRITE_SECOND,temp); //向DS1302内写秒寄存器80H写入调整后的秒数据BCD码
                                                   write_1302(WRITE_PROTECT,0x80); //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0x09);//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光标自动右移,所以要指定返回
                                                //write_1602com(0x0b);
                                                break;
                                case 2: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0x05,fen);//令LCD在正确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分数据
                                                temp=(fen)/10*16+(fen)%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WRITE_PROTECT,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WRITE_MINUTE,temp);//向DS1302内写分寄存器82H写入调整后的分数据BCD码
                                                   write_1302(WRITE_PROTECT,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6);//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在这里是写回原来的位置
                                                break;
                                case 3: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2,shi);//令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小时数据
                                                temp=(shi)/10*16+(shi)%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WRITE_PROTECT,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WRITE_HOUR,temp);//向DS1302内写小时寄存器84H写入调整后的小时数据BCD码
                                                   write_1302(WRITE_PROTECT,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3);//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4:week++;
                                                if(week==8)
                                                        week=1;
                                    write_1602com(yh+0x0C);//指定'加'后的周数据显示位置
                                                write_week(week);//指定周数据显示内容
                                    temp=week;//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WRITE_PROTECT,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WRITE_WEEK,temp);//向DS1302内写周寄存器8aH写入调整后的周数据BCD码
                                                   write_1302(WRITE_PROTECT,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0x0e);//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5:ri++;
                                                if(ri==32)
                                                        ri=1;
                                                write_nyr(9,ri);//令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日期数据
                                                temp=(ri)/10*16+(ri)%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WRITE_PROTECT,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WRITE_DAY,temp);//向DS1302内写日期寄存器86H写入调整后的日期数据BCD码
                                                   write_1302(WRITE_PROTECT,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10);//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6:yue++;
                                                if(yue==13)
                                                        yue=1;
                                                write_nyr(6,yue);//令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月份数据
                                                temp=(yue)/10*16+(yue)%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WRITE_PROTECT,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WRITE_MONTH,temp);//向DS1302内写月份寄存器88H写入调整后的月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WRITE_PROTECT,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7);//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7:nian++;
                                         if(nian==100)
                                                nian=0;
                                                write_nyr(3,nian);//令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年份数据
                                    temp=(nian)/10*16+(nian)%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WRITE_PROTECT,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WRITE_YEAR,temp);//向DS1302内写年份寄存器8cH写入调整后的年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WRITE_PROTECT,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4);//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

                        }

                }
                //------------------减键key3,各句功能参照'加键'注释---------------
                if(key3==0)
                {
                delay(10);//调延时,消抖动
                if(key3==0)
                {
            buzzer=0;//蜂鸣器短响一次
            delay(20);
            buzzer=1;
                while(!key3);
                switch(key1n)
                {
                        case 1:miao--;
                                        if(miao==-1)
                                                miao=59;//秒数据减到-1时自动变成59
                                write_sfm(0x08,miao);//在LCD的正确位置显示改变后新的秒数
                    temp=(miao)/10*16+(miao)%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WRITE_PROTECT,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WRITE_SECOND,temp); //向DS1302内写秒寄存器80H写入调整后的秒数据BCD码
                                   write_1302(WRITE_PROTECT,0x80); //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0x09);//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在这里是写回原来的位置
                                //write_1602com(0x0b);
                                break;
                        case 2:fen--;
                                        if(fen==-1)
                                                fen=59;
                                write_sfm(5,fen);
                                temp=(fen)/10*16+(fen)%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WRITE_PROTECT,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WRITE_MINUTE,temp);//向DS1302内写分寄存器82H写入调整后的分数据BCD码
                                   write_1302(WRITE_PROTECT,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6);//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在这里是写回原来的位置
                                break;

                        case 3:shi--;
                                   if(shi==-1)
                                                shi=23;
                                write_sfm(2,shi);
                                temp=(shi)/10*16+(shi)%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WRITE_PROTECT,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WRITE_HOUR,temp);//向DS1302内写小时寄存器84H写入调整后的小时数据BCD码
                                   write_1302(WRITE_PROTECT,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3);//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4:week--;
                                        if(week==0)
                                                week=7;
                    write_1602com(yh+0x0C);//指定'加'后的周数据显示位置
                                write_week(week);//指定周数据显示内容
                                temp=week;//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WRITE_PROTECT,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WRITE_WEEK,temp);//向DS1302内写周寄存器8aH写入调整后的周数据BCD码
                                   write_1302(WRITE_PROTECT,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0x0e);//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5:ri--;
                                        if(ri==0)
                                                ri=31;
                                write_nyr(9,ri);
                                temp=(ri)/10*16+(ri)%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WRITE_PROTECT,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WRITE_DAY,temp);//向DS1302内写日期寄存器86H写入调整后的日期数据BCD码
                                   write_1302(WRITE_PROTECT,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10);//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6:yue--;
                                        if(yue==0)
                                                yue=12;
                                write_nyr(6,yue);
                                temp=(yue)/10*16+(yue)%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WRITE_PROTECT,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WRITE_MONTH,temp);//向DS1302内写月份寄存器88H写入调整后的月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WRITE_PROTECT,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7);//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7:nian--;
                         if(nian==-1)
                                nian=99;
                                write_nyr(3,nian);
                 temp=(nian)/10*16+(nian)%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WRITE_PROTECT,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WRITE_YEAR,temp);//向DS1302内写年份寄存器8cH写入调整后的年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WRITE_PROTECT,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4);//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

                }

                }

        }

}
**/
/**-------------------------------
void init() //定时器、计数器设置函数
{
        TMOD=0x11; //指定定时/计数器的工作方式为3
        TH0=0;  //定时器T0的高四位=0
        TL0=0;  //定时器T0的低四位=0
        EA=1;  //系统允许有开放的中断
        ET0=1; //允许T0中断
        TR0=1; //开启中断,启动定时器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P0=0x00;                 //        关闭数码管
        dula=1;
        delay(5);
        dula=0;
        wela=1;
        delay(5);
        wela=0;                         //        关闭数码管
        lcd_init();      //调用液晶屏初始化子函数
        ds1302_init();   //调用DS1302时钟的初始化子函数
//        init();          //调用定时计数器的设置子函数
        while(1)  //无限循环下面的语句:
        {
        uchar k;
//    keyscan();      //调用键盘扫描子函数
            flag=ReadTemperature();//将18b2头文件运行返回的函数结果送到变量FLAG中,用于显示
              //读取秒时分周日月年七个数据(DS1302的读寄存器与写寄存器不一样):

        k=miao;
           miao = BCD(read_1302(READ_SECOND));
        fen = BCD(read_1302(READ_MINUTE));
        shi  = BCD(read_1302(READ_HOUR));
        ri  = BCD(read_1302(READ_DAY));
        yue = BCD(read_1302(READ_MONTH));
        nian=BCD(read_1302(READ_YEAR));
        week=BCD(read_1302(READ_WEEK));

        //显示温度、秒、时、分数据:
  // if(k!=miao)
   {
    write_temp(10,flag);//显示温度,从第二行第12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sfm(7,miao);//秒,从第二行第8个字后开始显示(调用时分秒显示子函数)
        write_sfm(4,fen);//分,从第二行第5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sfm(1,shi);//小时,从第二行第2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显示日、月、年数据:
        write_nyr(9,ri);//日期,从第二行第9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nyr(6,yue);//月份,从第二行第6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nyr(3,nian);//年,从第二行第3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week(week);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取得并显示日历和时间
{

   //Init_DS18B20();//温度传感器DS18b2初始化子函数,在头文件中

}
**/

网友:
我不知道爲甚麼你的東西工作不正常,但我知道如果你不將原理圖貼出來,同時在這箇帖子裏,將程序中與DS1302不相關的部份刪去,最後用[  c ode][/c od e](去掉空格)把代碼包圍住的話,是沒有人會回覆你的。

网友:
楼主应该不是做产品的项目,不然也不大可能把全部代码都贴出来,电路没出来,加一堆代码确实看的脑袋大啊!

楼主:
哦哦,谢谢了,已经弄好了,是时序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