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R测量电感的问题

楼主(2013-08-14):
问题一:电感的Q等于感抗除以直流电阻还是交流电阻?
问题二:下图中的直流偏置是否用于测电感的直流电阻?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问题一 :  Q=XL/Rs  因此不是直流电阻或交流电阻.
问题二 :  不是.

楼主:
问题一 :  Q=XL/Rs  因此不是直流电阻或交流电阻.
问题二 :  不是.
--------------------------------------------------------------------------------------------------------------------------
我参考饿版电路做了一个LCR测量的,发现电阻、电容、电感的值都可以测,可就是Q值和电桥测的不一样。Q值不就是拿测出来的虚部除以实部吗?不知道为何结果与电桥不符。

网友:
偏置电压是用来测电容的,电容在不同偏置电压下的交流参数会略有变化。

楼主:
偏置电压是用来测电容的,电容在不同偏置电压下的交流参数会略有变化。
----------------------------------------------------------------------------------------------------------------------
这个还没有仔细的测过,我发现直接拿测出来的阻抗去等效电感的感抗算出来的电感值还是蛮准的,这说明电感的Q值还是比较大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直接拿虚部除以实部Q值那么小。随着频率增加测出来的电感的虚部直接没有了,整个电感就完全等效为一个电阻了。这是为何?

网友A:
"Q值不就是拿测出来的虚部除以实部吗?" 非常正确.
很好你可以有RLC2电桥表.
从互联网听闻RLC2电桥表校准后可以非常精确!!
到现在为止,我只有声卡担任LCR测试仪(其实很少需要使用)
但仍保持兴趣于LCR测试仪.
频率,激励信号和直流電平也都影响电感值和品质因数Q.
作比较品质因数Q,有相同的频率和相同的激励信号电平比较合理.

网友B:
打车也请教一个电桥的问题,请LZ见谅。。。
请问那个框框内的电路的学名叫什么?大致工作原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车也请教一个电桥的问题,请LZ见谅。。。
请问那个框框内的电路的学名叫什么?大致工作原理?谢谢。。。

感觉有点像峰值检测,这种太多分立元件的确实看不太懂。。。

楼主:
你那个框框内的电路是不是用来检测鉴相后的电压大小,如果是的话应该是双积分AD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那个框框内的电路是不是用来检测鉴相后的电压大小,如果是的话应该是双积分AD吧。。。 ...

能否大致讲一下工作原理?谢谢?

楼主:
这个和我见到过的双积分AD又不太一样,因为这个电路没有参考电压,或者说你这个电路参考电压为零。我现在的想法是每次转换开始时给P2.0一个高电平让电容把电放干净(具体哪个是积分电容我也不太清楚,没见过这种电路,水平有限。。。),之后K7打到鉴相输出一端,电容开始积分,然后K7打到地端,电容开始反向积分回零,在两次过零期间P1.0会发生翻转,可以用单片机去记录P1.0高电平的时间,这个时间与鉴相出来的电压值成正比,具体比例为多少,最好先用一个参考电压作为鉴相电压来获取比例。P1.1暂时还没想到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Q值不就是拿测出来的虚部除以实部吗?" 非常正确.
很好你可以有RLC2电桥表.
从互联网听闻RLC2电桥表校准后 ...

你的意思是说,我的测试条件和电桥内部测试条件不太一样,所以才会出现Q值不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大致讲一下工作原理?谢谢?

如果让我猜的话,我猜P1.1是检测电压极性的。哈哈,纯属猜测而已。希望有大神帮你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一 :  Q=XL/Rs  因此不是直流电阻或交流电阻.
问题二 :  不是.
------------------------------------ ...

有没有校准精度? 俄版lcr2 软件设计有OSL(open short load)校准
最合理的校准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