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有必要学cpld么?

楼主(2013-08-14):
我看现在基本都是fpga了,所以还有必要学cpld么?

网友:
会FPGA,做CPLD也行呀

网友: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楼主:
我现在想从cpld入手做点简单的,不知道对以后搞fpga有没有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想从cpld入手做点简单的,不知道对以后搞fpga有没有帮助

如果你有CPLD板子,先用起来吧

网友:
CPLD用好了,再学FPGA就轻车熟路了

网友:
没有高手带就不要学了,难学难用的东西。

网友A:
cpld的用途还是很广泛呢,做产品的时候,要充分考虑成本,这时候cpld就派上用场了,在需要可编程器件而又不需要
使用ram rom fifo的场合下,cpld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
尺有所长,两者各有特点

网友:
规模小的话,用fpga调试,cpld产品

网友(2015-11-09):
这个也要看场合的。

网友B(2016-02-26):
引用 网友A:
cpld的用途还是很广泛呢,做产品的时候,要充分考虑成本,这时候cpld就派上用场了,在需要可编程器件而又不 ...

一看就是内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内行啊

哈哈,谈不上内行,知识略知一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pld的用途还是很广泛呢,做产品的时候,要充分考虑成本,这时候cpld就派上用场了,在需要可编程器件而又不 ...

现在cpld片内也集成ram rom fifo了。。altera和lattice的都集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cpld片内也集成ram rom fifo了。。altera和lattice的都集成了。

哦,我用的时候还没有集成,可能是我用的型号的问题,好像有5年没用了。

网友(2016-04-07):
用的时候基本是一样的

网友:
自己有需要就有用,没有需要就没用  嘿嘿

网友:
用法上没有什么区别,但我现在一直没有太分清这两者的区别来。
以前说CPLD是有确定的路径,但自从有了RAMBASE的CPLD后,CPLD也是用了LTU... 如 lsc 的 xo2, altera 的 Max V,
如果说从规模上来区分,2K flip-flop 的mach xo2 初归为 CPLD ,500 flip-flop 的 XC2S15 是FPGA ...
好了,我不想分了够用就行

网友:
这俩是一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