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记Windows7、Vista、XP登陆密码怎么办

楼主(2013-08-14):
忘记Windows7、Vista、XP登陆密码怎么办

网友A:
我一般都是PE

网友B:
有没更直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PE

PE的方法我也在尝试中,您如果会可以分享下操作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更直接的

我也在尝试摸索中,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PE的方法我也在尝试中,您如果会可以分享下操作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PE里清除任意账户密码。只能做到清除。。。

。。也可以用软件暴力破解

网友C:
做个U盘版的PE,开机从U盘启动,选清除账户密码,就行了

网友D:
我一直用 老毛桃。
it's very easy.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做个U盘版的PE,开机从U盘启动,选清除账户密码,就行了

这个好像不行吧   我试了下密码还在 。。

楼主:
有啥好方法大家一起分享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不行吧   我试了下密码还在 。。

可以呀,已经用过N次了,很好用呀(我的是XP,WIN7没试过),我用的是一键工作室的,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

网友E:
楼主是否尝试了,在Win7环境下,使用可以破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呀,已经用过N次了,很好用呀(我的是XP,WIN7没试过),我用的是一键工作室的,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 ...

这个我也试过,感觉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否尝试了,在Win7环境下,使用可以破解码

我试的时候行,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用 老毛桃。
it's very easy.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更直接的

目前我没有,不知道其他大神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PE

网友F:
都是把密码换掉的,有没有把密码解出来的?

网友G:
学习了,用的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用的上啊!

网友(2013-12-13):
是破解出密码还是删除密码?
如删除密码,桌面及开始菜单很多程序也删除了.

网友:
收下了····w8有效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个U盘版的PE,开机从U盘启动,选清除账户密码,就行了

bios设密码 hdd设密码 就不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是把密码换掉的,有没有把密码解出来的?

很多 速度都比较快 可以找找

网友:
我也是用PE!

网友(2014-11-30):
把密码清除

网友:
看好时间再发,什么时候的了

网友:
很快的,非常简单

网友:
仔细看了下,大同小异,都是通过引导进入winPE或者命令行实现。都得需要U盘或者系统光盘。原来自己研究的时候,没有搜过这么多的方法,都是把硬盘拿出来,到别人电脑上删掉存密码的文件...感觉那时候自己的办法好落后...

网友:
我更落后了:
U盘版的PE,开机从U盘启动,选清除账户密码--

清除账户密码, 这步是怎么操作?  是PE启动的十项里就有嘛? 平时没注意, 还是PE进去后懂C盘的文件?

网友:
有PE就够了

楼主:
说的对,方法不一样

网友(2015-01-01):
太多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用 老毛桃。
it's very easy.

这是一个好东西

网友:
同上,win7加密完全是摆设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哇 好东西 谢谢楼主咯

网友:
PE一键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