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贴标机的标签剥离原理?

楼主(2013-08-15):
自动贴标机 是怎么样把标签剥离的啊 ?没怎么看明白
有哪位高人玩过的   能说说嘛

网友A:
标签纸带用圆轴拉动,在圆轴处会剥离等待吸取

网友B:
呵呵,我做了近两年的贴标机。

网友:
有空去工厂看一下就很清楚了

网友:
有没有给电源线贴标贴的标贴机?现在电源线上贴标贴很头痛,手工贴的都不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签纸带用圆轴拉动,在圆轴处会剥离等待吸取

在圆轴那里 是怎么样被剥离的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做了近两年的贴标机。

大师 指导下 原理啊 ?怎么样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做了近两年的贴标机。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A5NTAzNzg4.html

就好像这个 就这样转动  那个标签两层就分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A5NTAzNzg4.html

就好像这个 就这样转动  那个标签两层就分离了?? ...

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样!

但是用一根笔 卷住  然后拉纸 发现没分开  呵呵 模拟的

网友:
原来是这样,呵呵,

量小,手工贴,一个月也就一两百片,工人mm们无所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用一根笔 卷住  然后拉纸 发现没分开  呵呵 模拟的

笔是圆的,剥离台面要要斜刀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是圆的,剥离台面要要斜刀口

看视频 没发现有什么刀口啊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视频 没发现有什么刀口啊  呵呵

网友:
呵呵,楼主没认真看啊!在剥离的位置是斜刀状的,这样拉扯底层时上层贴纸就会脱落!楼主可以找的端面较薄的地方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剥离后 吸取  便签  是通过什么吸取的啊 ? 真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剥离后 吸取  便签  是通过什么吸取的啊 ? 真空?

是!真空发生器

网友:
上面一个吸风的口下来,就把标签吸走了,然后下面货物过来,吸住了标签的风口往下一冲,标签底面的不干胶就牢牢地粘在货物表面,吸风口自动提升,再进行下一次操作。
以前公司给联华生鲜配备的一套流水线就是这么弄的,30多万只是线上的设备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真空发生器

真空发生器? 是真空泵吧? 真空泵我看的技术参数  只能对着大气空吸10分钟?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空发生器? 是真空泵吧? 真空泵我看的技术参数  只能对着大气空吸10分钟? ...

真空泵太浪费了!

卖气动元件的地方买个真空发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空泵太浪费了!

卖气动元件的地方买个真空发生器!

真空发生器  可以一直产生吸力吗?真空泵 有什么进气孔跟大气相通运行 不能超过10分钟  不知道啥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做了近两年的贴标机。

大师做的是打印+粘贴一块自动完成的吗?

有没有做过在相对粗点的电线上贴过标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师做的是打印+粘贴一块自动完成的吗?

有没有做过在相对粗点的电线上贴过标签呢。 ...

自动线是,贴内存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师做的是打印+粘贴一块自动完成的吗?

有没有做过在相对粗点的电线上贴过标签呢。 ...

电线贴标不难,贴后,对夹下就好了。

网友:
呵呵,哪位同学真可爱,那个原理,不就是180°剥离吗?

180°啊……

不是你想像的把标签缠铅笔上就能分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线贴标不难,贴后,对夹下就好了。

大师说的应该是这种标签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线贴标不难,贴后,对夹下就好了。

那这种粘贴方式有没有解决过。

这种标签需要绕线最起码一圈,直至透明膜将印字部分完全盖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这种粘贴方式有没有解决过。

这种标签需要绕线最起码一圈,直至透明膜将印字部分完全盖住。 ...

发个贴好效果给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个贴好效果给我看看!

老兄请看。

拍有点虚,请勿见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