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轴分电底板做成这样还能用吗?

楼主(2013-08-15):
最近,我做了一块大4轴的分电底板,把1路电池输入分成4路分别接4个电调。板中间是自驾电路、陀螺模块和数传模块等电路,3D示意图如下:

正面如下图

反面

当时为了减小电源线走线宽度,就把电源和地都弄成环状的了。这对内部电路有什么干扰吗?
有人说,有这两环就完了,能产生环路电流甚至自激振荡。我觉得不会吧?根据电路对称原理,上面环和下面环的任何一点电流都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合成的电磁场该为0阿。
也有人说,这两环是天线,能发射干扰电磁波,我觉得也不一定吧。两环上下相对,距离有很近,分布电容应该才是主要的,上环的高频干扰电流早同过分布电容短路到下环地了不是?
这个电路布局还有什么缺陷? 请大侠们快拍砖,以便我决定是否这样画这板。

网友A:
如果是为了避免高频干扰,可以做成非闭合式的,比如电调3和电调4间蓝线切断,或者只保留3/4的圆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为了避免高频干扰,可以做成非闭合式的,比如电调3和电调4间蓝线切断,或者只保留3/4的圆弧 ...

当然可以,但貌似导线的宽度就要宽一倍,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