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把程序下载到FLASH中提示出错

楼主(2013-08-15):
DSP28335把程序下载到FLASH中提示出错,提示的错误如下:Data verif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339AE2. 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这个该怎么解决啊

楼主:
上面那个问题解决了,是由于下载到FLASH和下载到RAM里面的操作方式不一样,按照下载FLASH里面的方式就可以下载进去了。但是下载进去后,不能正常启动FLASH里面的程序

网友A:
用串口下载的?还是jtag

网友B:
你的flash初始化了没有?有没有把Flash的程序弄到ram里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串口下载的?还是jtag

用JTAG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flash初始化了没有?有没有把Flash的程序弄到ram里运行?

没有  我就是想让他直接在FLASH里面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  我就是想让他直接在FLASH里面运行

ramfunc?
可以看看高人在某个帖子的回复。

网友A:
from steaven2000:

这么几个概念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1、代码在Flash里面跑和在RAM里面跑:据说在Flash里面跑时,实际的运行速度大概在60-70MPS@100MHz SysClock, 在RAM里面跑时能达到100MPS@100MHz。
   显然RAM里面跑效率高,但是由于DSP RAM的限制,一般只能把部分函数放在RAM中跑。
2、代码中函数前面有ramfunc标识的,表明这个函数需要在RAM中运行,比如一些对运行时间非常敏感的函数,如中断处理,控制算法等。Init_Flash是一个特例,必须在RAM中运行。
3、MemoryCopy仅仅是一个数据移动的过程,代码也是数据嘛,代码在编译时声称的out文件是用来烧录在flash中的,那么怎样让这部分代码在RAM中运行呢,那就需要从flash搬运到
   RAM中,即MemoryCopy。有些编译器,如IAR for ARM,以__ramfunc声明的函数不需要用户做任何搬运处理,这部分在初始化时由编译器生成的代码自动完成这个过程。
   再回过头来,CCS需要用户做这个标准的搬运动作,而且仿真运行时可以看到PC指向的都是RAM地址而不是Flash地址,说明代码确实是在RAM中运行。
4、怎么交接?不解释,CCS帮你做了。对于用户而言,直观的表现就是你需要在flash中运行的代码在flash中运行,需要在RAM中运行的代码在ram中运行,无缝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om steaven2000:

这么几个概念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楼上解释的很到位,阐述了FLASH运行和RAM运行的区别和联系。我是按照推荐步骤程序下载到FLASH里面的,目前运行不了,我也用示例程序试过了!

经过多次比较发现原来不是程序设置和软件配置问题。测试了两个样板,发现两块电路板的问题都不一样,起初以为是同一个问题造成的,然后查问题的方向错了,经过多次认真细致的比较发现:
电路板A主要原因是晶振无法正常启动。
电路板B主要是BOOT引脚未设置好,导致启动方式不是从FLASH启动。

将以上两个问题解决后,FLASH里面的程序能够正常运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解释的很到位,阐述了FLASH运行和RAM运行的区别和联系。我是按照推荐步骤程序下载到FLASH里面的,目 ...

恭喜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解决了。

还得多谢你的提醒

网友(2013-10-04):
引用 楼主:
楼上解释的很到位,阐述了FLASH运行和RAM运行的区别和联系。我是按照推荐步骤程序下载到FLASH里面的,目 ...

请问一下,我自己做的28335的板子,我把BOOT引脚设置为Flash启动,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用下载到RAM的方式来调试呢?还是只能用下载到Flash的方法?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