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 Petit FatFs文件系统

楼主(2013-08-15):
我在stc12单片机上移植好了,但不知道怎么去操作文件?我想用它做一个基于PWM的WAV播放器。不知道怎么读取WAV音频数据?
petit_fatfs文件系统在STC12C5A60S2上移植成功(初学)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6800-1-1.html

网友(2014-01-05):
正在参考楼主前一篇帖子,等我弄好后通知楼主哈

网友:
大概看了一下  估计类似znfat的字节流那样处理的,比如你要将读到的字节字节送到VS1003进行播放  可以在这里设置(假设vs1003的送数据函数为SengData(uchar dat))

DRESULT disk_readp (
        BYTE* buffer,                        /* Pointer to the destination object */
        DWORD sector,                /* Sector number (LBA) */
        WORD sofs,                        /* Offset in the sector */
        WORD count                        /* Byte count (bit15:destination) */
)
{
        DRESULT res;
        uint8 r1;
        uint16 bc;

        res = RES_ERROR;

        r1 = MMC_SD_SendCommand(17, sector<<9);//读命令
        if(r1 != 0x00)
                return res;

        SPI_CS_Assert();

        bc = 0;
        do
        {                                                        /* Wait for data packet */
                if(bc++ > 1000)        {SPI_CS_Deassert();return res;}

        }while(SPI_WriteByte(0xff) != 0xfe);        //等数据的开始

        /* Skip leading bytes */
        if (sofs)
        {
                bc = sofs;
                do
                {
                        SPI_WriteByte(0xff);
                }
                while(--bc);
        }
        if(buffer) /* Store data to the memory */
        {
                bc = count;
                do
                {
                        *(buffer++)=SPI_WriteByte(0xff);
                } while (--bc);
        }
        else /* Forward data to the outgoing stream (depends on the project) */
        {
                bc = count;
                do
                {
                        SPI_WriteByte(0xff);           //就是在这里改了  这里只是读取不用  可改为 SendData(uchar dat)  即可
                } while (--bc);
        }

网友:
基于PWM?
是调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