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电路电感、电容值计算问题

楼主(2013-08-15):
已知参数:
输入电压:12V                        --- Vi
输出电压:18V                        ---Vo
输出电流:1A                        --- Io
输出纹波:36mV                          --- Vpp
工作频率:100KHz                           --- f
************************************************************************
1:占空比
稳定工作时,每个开关周期,导通期间电感电流的增加等于关断期间电感电流的减少,即Vi*don/(f*L)=(Vo+Vd-Vi)*(1-don)/(f*L),整理后有
don=(Vo+Vd-Vi)/(Vo+Vd),参数带入,don=0.572
2:电感量
先求每个开关周期内电感初始电流等于输出电流时的对应电感的电感量
其值为Vi*(1-don)/(f*2*Io),参数带入,Lx=38.5uH,
deltaI=Vi*don/(L*f),参数带入,deltaI=1.1A
当电感的电感量小于此值Lx时,输出纹波随电感量的增加变化较明显,
当电感的电感量大于此值Lx时,输出纹波随电感量的增加几乎不再变小,由于增加电感量可以减小磁滞损耗,另外考虑输入波动等其他方面影响取L=60uH,
deltaI=Vi*don/(L*f),参数带入,deltaI=0.72A,
I1=Io/(1-don)-(1/2)*deltaI,I2= Io/(1-don)+(1/2)*deltaI,
参数带入,I1=1.2A,I2=1.92A
3:输出电容:
此例中输出电容选择位陶瓷电容,故 ESR可以忽略
C=Io*don/(f*Vpp),参数带入,
C=99.5uF,3个33uF/25V陶瓷电容并联
4:磁环及线径:
查找磁环手册选择对应峰值电流I2=1.92A时磁环不饱和的适合磁环
Irms^2=(1/3)*(I1^2+I2^2-I1*I2),参数带入,irms=1.6A
按此电流有效值及工作频率选择线径
其他参数:
电感:L              占空比:don
初始电流:I1     峰值电流:I2             线圈电流:Irms
输出电容:C     电流的变化:deltaI     整流管压降:Vd

网友(2014-05-14):
don=(Vo+Vd-Vi)/(Vo+Vd),参数带入,don=0.572.不知道楼主don=0.572这个参数算出来有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