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形磁铁的外环的磁极是否是两极?

楼主(2013-08-15):
如题,常见的圆环型磁铁除了上下面磁极外还有磁极吗?
会不会有多极磁铁?
这个不知道应该是哪个分类,只能放到这里了

网友:
找个有细沙子的地方,或铁屑的地方。把你的磁铁放过去就知道了!

网友:
当然是两级,我们一直在用这种磁环,磁环就两个面是磁极,并且所有磁铁都是N-S两极成对出现的,不会出现第三个。

网友A:
有多极的,可以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多极的,可以定制。

外环可以有多个极?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环可以有多个极?

为什么不可以有?

网友:
听说某种极端情况下有单磁极的东西,没见过。

楼主:
有台无刷电机 后端有三个双极霍尔成120度分布,有一块环形磁铁安装在轴上,用来检测转子的位置。

网友:
黏在一起的磁铁可以有多极?头回听说

网友:
关键看充磁的时候

网友B:
磁带见过吗?那上面有多少对磁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磁带见过吗?那上面有多少对磁极。

人家问的是一整块的磁铁时候有两个磁极,磁带里面是磁粉,那不能叫一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问的是一整块的磁铁时候有两个磁极,磁带里面是磁粉,那不能叫一块啊 ...

只要你有设备 你可以把1块现有的磁铁先消磁 再充磁 只要你的设备够牛,你也可以整出100对 1000对磁极 10000对磁极,只是磁带够长,而且材料更容易充磁 小小1个磁头,1点点能量可以搞出1000000000000。。。。00对磁极

网友D:
封闭环型的磁极在轴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人家问的是一整块的磁铁时候有两个磁极,磁带里面是磁粉,那不能叫一块啊 ...

这想象力真是,
那磁盘可以吗,这个算一块了吧。
磁极分布完全看充磁方式,径向多极磁环,在电机和传感器中应用都很广泛。几十对磁极都很常见。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封闭环型的磁极在轴向

不一定在轴向的,也可以径向,比如电脑散热风扇里的转子磁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在轴向的,也可以径向,比如电脑散热风扇里的转子磁环。

那个不是封闭磁环,是对极式磁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不是封闭磁环,是对极式磁场。

这个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想象力真是,
那磁盘可以吗,这个算一块了吧。
磁极分布完全看充磁方式,径向多极磁环,在电机和传感器 ...

你这个例子比上面的磁带的例子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