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牌子的单片机?

楼主(2013-08-15):
SSOP20封装
5V供电
4,6脚晶振20MHZ
5脚 地
16脚 VDD

2,10 PWM, 频率10KHZ,占空比5%~90%
15 PWM脚,频率10~256HZ,占空比1%~90%
3脚可能是复位

是日本产品上的芯片
请教大家,可能是哪家的片子?
PWM在20M的晶振下做到这么宽的频率和占空比

网友:
才10K,当然可以,20M最高可以300多K

网友:
MSP                                                             富士通

楼主:
已经确认是瑞萨的,谢谢各位,20M的晶振做10K很简单但是做10HZ就难了,要分频寄存器有足够的位数

网友:
哈哈!我就想嘛,日本产品上的不是应该就是瑞萨的嘛1

楼主:
用PIC16,32M晶振做10KHZ的,软件模拟低频的。吐槽PIC的PWM不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