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位做过ARM的硬盘接口?

楼主(2013-08-15):
用ARM做了一个数据采集,本来是用SD卡存储数据,但是现在数据量有点大需要大约40G的存储,因此想考虑设计一个硬盘插口然后插一个40G的硬盘上去,类似笔记本中插硬盘那样,但是网上这方面资料比较少,有没有哪位前辈可以分享一些?PS:是用IDE做吗?

网友A:
用USB转SATA或者PCI转SATA

网友B:
不知道树莓派中有没有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C:
你不如直接用PC104,在X86上跑WINDOW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USB转SATA或者PCI转SATA

这个不是要两边都做USB接口是吗?可能方案实施起来比较麻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树莓派中有没有这方面的东西

树莓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如直接用PC104,在X86上跑WINDOWS

呃。。。已经定下来用arm跑linux系统了

网友D:
能跑linux的ARM大多有USB Host,直接用SATA转USB硬盘盒就行了,驱动都不用写,还纠结啥呢?

网友A:
如果你是ARM+LINUX的方案,用USB 转SATA是比较好方案,USB mass storage的驱动现成的,一般ARM都带USB接口,用类似JM20339的芯片直接转成SATA接口, IDE已经是过时的接口了,接口太大,速度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跑linux的ARM大多有USB Host,直接用SATA转USB硬盘盒就行了,驱动都不用写,还纠结啥呢? ...

谢谢,那就这样来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ARM+LINUX的方案,用USB 转SATA是比较好方案,USB mass storage的驱动现成的,一般ARM都带USB接口 ...

嗯看到IDE方面的资料都是好几年前的了

网友:
就40G?直接买64的sd卡。

sata的arm除了A10都不便宜好玩。

网友:
只能usb host了。否则得加fpga,或者用fsmc仿真ide,使用pio模式。io模拟太慢,大概1m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