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入失调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3-08-15):
在《运算放大器应用技术手册》这本书35页里提到的“运放输入失调电压”有些不明白,如下图

文中前面提到“输入要施加微小电压Vos,输出电压才等于0V ”,即输入Vos,输出为0V。可是后面怎么又说,输出失调电压(因Vos而产生)等于Vos乘以增益。有些糊涂了。请大神给指点一下

网友:
输入要施加微小电压Vos,输出电压才等于0V ”,即输入Vos,输出为0V
而我们在实际使用时并没有没有施加Vos,所以输出电压就等于Vos * Gain 其实还要再加上Iib * Rf (对于没有失调电流补偿和失调电压补偿电阻时)

网友:
运放不是能放大的么......

网友A(2013-09-22):
大概知道什么意思了.
假设一OP的Vos是最大值50uV,设计了一个放大100倍的电路,就变成了5mV.
如果输入信号是1mV的,放大100倍变成0.5V,输出信号就是0.5V+5mV.
如果输入信号是1uV的,放大100倍成0.5mV,输出信号就是5mV+0.5mV.
由于前者是个 因为内部晶体管不对称产生的离散值,不能确保每个OP都是5mV,输出信号的幅度主要受制于Vos产生的幅度而非信号幅度了.虽然信号幅度也放大了.
不是道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概知道什么意思了.
假设一OP的Vos是最大值50uV,设计了一个放大100倍的电路,就变成了5mV.
如果输入信号是1 ...

理解对的

网友:
前者是说如何消除VOS的,有些OP是带VOS调整端的,当然没带调整端的也是可以调整VOS的,后者是说在不消除VOS时VOS对输出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解对的

有这句话就安心了.

网友C(2014-12-20):
引用 网友A:
大概知道什么意思了.
假设一OP的Vos是最大值50uV,设计了一个放大100倍的电路,就变成了5mV.
如果输入信号是1 ...

如果输入信号是1mV的,放大100倍变成0.5V,输出信号就是0.5V+5mV.
应该是1mV放大100变成0.1V,输出信号就是0.1V+5mV

受教了。输入失调电压多大对如何选用运放终于清楚了。正准备用运放放大几百毫伏的电压,放大10倍接单片机AD,可以选OP07了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D(2016-05-18):
引用 网友C:
如果输入信号是1mV的,放大100倍变成0.5V,输出信号就是0.5V+5mV.
应该是1mV放大100变成0.1V,输出信号就 ...

OP07是双极性精密单运放,显著特点是输入失调电压很小,典型值为60微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OP07是双极性精密单运放,显著特点是输入失调电压很小,典型值为60微伏

OP07几十uv算不上精密的了,而且还是双电源,用起来麻烦,现在几uv的都3块钱了,而且还都是单电源运放。ADI的1uv号称0漂的已经到6块钱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OP07几十uv算不上精密的了,而且还是双电源,用起来麻烦,现在几uv的都3块钱了,而且还都是单电源运放。A ...

哥们推荐几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哥们推荐几个型号

ADI的8552,1uv偏移电压;国产对应的圣邦威的8552,3块钱出头,其他还有不少种型号,记不起来了,你可以官网查查,立创商城也可以查,还有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概知道什么意思了.
假设一OP的Vos是最大值50uV,设计了一个放大100倍的电路,就变成了5mV.
如果输入信号是1 ...

理解正确!!!!!!!!!!!!!!!!!!!!!!!!!

网友:
楼主看书很认真

网友(2022-03-25):
偏置电流可以参考一下运放的内部结构图,比如内部的三极管需要有一定的偏置电压偏置电流,这个运放才能正常工作,是始终存在的固有的一个值,它需要一个偏置状态才能正常工作;失调电流是因为内部的ESD的两个二极管总会有参数上的误差,因此也就有了不同的漏电流,漏电流之差也就构成了输入失调电流的主要成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