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Quest中状态机的状态输出被当做基本时钟是为什么?

楼主(2013-08-15):
如图所示,状态机的状态输出被分析成基本时钟,这个怎么解决呢,不是我本意。。
有以下警告:
Warning (332060): Node: video:inst9|sram_controller:U0|state.write was determined to be a clock but was found without an associated clock assignment.

网友A:
怎么解决的?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B:
怎么解决的?公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的?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代码中生成了不必要的锁存器,状态机的状态输出的控制信号直接连到锁存器的输入端,有不安全的警告。我修改了代码,去掉了锁存器解决了问题。
你应该会有如下类似的警告:
        Warning (13013): Ports D and ENA on the latch are fed by the same signal video:inst9|sram_controller:U0|state.write
建议你根据warning定位到代码进行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公布下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