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U与MPU的区别...搞的有点混 麻烦诸位给解答一下

楼主(2013-08-15):
(无正文)

网友A:
IMU = 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
MPU = Micro Processor Un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U = 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
MPU = Micro Processor Unit

两者是同样的器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者是同样的器件吗

MPU != IMU

*** 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
http://en.wikipedia.org/wiki/Inertial_measurement_unit

An 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 or IMU, is an electronic device that measures and reports on a craft's velocity, orientation, and gravitational forces, using a combination of accelerometers and gyroscopes, sometimes also magnetometers. IMUs are typically used to maneuver aircraft, including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UAVs), among many others, and spacecraft, including satellites and landers. Recent developments allow for the production of IMU-enabled GPS devices. An IMU allows a GPS to work when GPS-signals are unavailable, such as in tunnels, inside buildings, or when electronic interference is present.[1] A wireless IMU is known as a WIMU.[2][3][4][5]

The IMU is the main component of 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s used in aircraft, spacecraft, watercraft, and guided missiles among others. In this capacity,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IMU's sensors allows a computer to track a craft's position, using a method known as dead reckoning.

***Micro Processor Unit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croprocessor

A microprocessor incorporates the functions of a computer's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CPU) on a single integrated circuit (IC),[1] or at most a few integrated circuits.[2] It is a multipurpose, programmable device that accepts digital data as input, processes it according to instructions stored in its memory, and provides results as output. It is an example of sequential digital logic, as it has internal memory. Microprocessors operate on numbers and symbols represented in the binary numeral system.

The advent of low-cost computers on integrated circuits has transformed modern society. General-purpose microprocessors in personal computers are used for computation, text editing, multimedia display, and communication over the Internet. Many more microprocessors are part of embedded systems, providing digital control over myriad objects from appliances to automobiles to cellular phones and industrial process contr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