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正点原子战舰板有个问题

楼主(2013-08-15):
在做TFTLCD实验的时候,如果在初始化LCD的时候没有进行串口1的初始化操作,系统就无法正常工作,想让LED0灯亮,不起作用。如果初始化LCD的时候进行了串口1的初始化,则系统才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怎么回事。我还想买呢原子的呢。。

网友:
我赌2块,观点跟楼上的这位仁兄一样。

网友:
我赌3块, lz  没分析清楚,就来狂吼说 别人不行,要不就说芯片有问题。最后说 ic厂 流片都有问题。 lz 准备自己流片生产了

网友:
我赌4块,lz仔细分析一下代码吧,应该会有结论

网友:
我赌5块,楼主自己没有理解,故意写这样想引起关注。

网友:
楼上歪了!正确的应该是:
我赌6块,楼主自己没有理解,故意写这样想引起关注。

一直在用原子的教程学习,不错!

网友:
好吧,我是只能赌7块了吗

网友:
那我只能赌8块了么?

网友:
那我只能赌9块了么?

网友A:
这个很简单,你打开lcd.c那个文件,按快捷键ctrl+F,然后输入printf,查找,程序会跳到一个printf函数,好像是打印ID的,把它注释掉,然后你就不用初始化串口了,工作就正常了,我很久以前用ministm32学习的时候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还有没有更高的? 7块 楼上的成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你打开lcd.c那个文件,按快捷键ctrl+F,然后输入printf,查找,程序会跳到一个printf函数,好 ...

打印ID的是在主函数里面的,只是做个LCD的初始化应该用不到打印串口的函数吧?我等会试试看,谢了!

网友:
禁止赌博,没收全部财产

网友:
哈哈,LZ还是好好分析代码吧,程序再怎么不行也不能说战舰板子有问题啊,更何况程序是你理解错误导致的

网友:
呵呵,楼主还是好好的读一下原子的代码吧!

网友:
板子硬件没问题。

网友:
原子战舰还是不错的,内存管理想法 我觉得源于linux或者其他的操作平台,除了这些 还有很多亮点,无估计你是每看懂程序,他哪个那些程序有点非主流,但很有想法,不过对于一个新手稍微困难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印ID的是在主函数里面的,只是做个LCD的初始化应该用不到打印串口的函数吧?我等会试试看,谢了! ...

在lcd中用到printf函数了,你不初始化串口的话当然程序运行的时候会有错误了,信不信由你喽,你先试试是不是这个问题,然后再想想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就是打印ID使用的重定向的printf的问题

网友:
真是没想到爱赌的人还真是不少,哈哈~

网友:
支持能 产生价值 或 争取接近真理 的赌博~

好像放10块有点大了。。。

网友B:
那是因为液晶初始化里面有调用printf打印数据。。。

网友:
如果可以我也加一,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lcd中用到printf函数了,你不初始化串口的话当然程序运行的时候会有错误了,信不信由你喽,你先试试是 ...

LCD初始化里面确实有这么一段,之前没看到,多谢指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因为液晶初始化里面有调用printf打印数据。。。

是的是的,LCD初始化程序太长,没仔细看。问题解决,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LCD初始化里面确实有这么一段,之前没看到,多谢指点了!

客气,客气,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觉得不好我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