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100发送奇怪的数据

楼主(2013-08-15):
1。w5100发送数据,正常发几次以后就会发大量的数据包,能上万字节
2. W5100连着发送一样的数据包 我的一个数据包是64字节,结果误码率很高 1/1000-8/1000

网友A:
1.不会啊,我这测试的只有网络不正常了才会发一堆数据包,超时后就不发了。
2.我用的小包几乎就没有误码,1500字节不间断连续发送才会有误码。间隔100ms发送就没看到有误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会啊,我这测试的只有网络不正常了才会发一堆数据包,超时后就不发了。
2.我用的小包几乎就没有误码,1 ...

我测试过了  一个socket 一次发送64个字节 误码率很高 而且偶尔会发一大堆数据,如果按没包数据40个发 没问题
我的是4个socket一次轮流给不同主机发 ,每次间隔10S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试过了  一个socket 一次发送64个字节 误码率很高 而且偶尔会发一大堆数据,如果按没包数据40个发 没 ...

还是检查一下程序吧,应该就是程序的问题。
重点检查一下数组、指针是否过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