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9110能不能接9v电源,用ttl电平接IA IB端控制?

楼主(2013-08-15):
L9110可不可以在vcc端接9v电源,然后用51单片机5v电平或者stm32的3.3v电平作为控制输入?也就是低压控制高压输出控制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看 datasheet

datasheet 如果说的清清楚楚那就不会问了,这个芯片的datasheet太简单了,而且L9110H和L9110SL连datasheet的都不一样,就那么两句话,你要知道就说,不知道就说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