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说这个是典型的三极管驱动MOS,做开关的电路吗?

楼主(2013-08-15):
不是说这个是典型的三极管驱动MOS,做开关的电路吗?如图所示,这个是一个好常见的三极管驱动MOS,控制负载开关的电路,图中,+BAT是电池电压,同时+BAT也是电机的电源,为什么在控制电机加速转动时,这个MOS管就不怎么正常关断了。。。观察波形才发现,B极对地竟然会出现负电压,-1V左右,时间几个us,三极管的C极也会出现负电压,有点像阻尼振荡,造成MOS开启不充分,MOS很容易挂掉。。。但是当电机停止时或是平稳转动时,各点电压又是正常,搞了一晚上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请各位大神指点下。

网友A:
三极管控射极试试,以前见到电动车上面就是控射极

网友B:
建议BAT对地连接一个大容量的电容  防止电机启动瞬间电流消耗过大 把电压拉低
如果效果不明显或者电容体积等限制  加一个抑制电机启动冲击电流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控射极试试,以前见到电动车上面就是控射极

控制射射极有什么好处呢,有没有具体点的电路呢,还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BAT对地连接一个大容量的电容  防止电机启动瞬间电流消耗过大 把电压拉低
如果效果不明显或者电容体积 ...

为什么三极管的B极会出现负值呢,观察地线,在电机启动,加速时会有那个地线会有振荡一样,会出现负值,也让三极管的B极出现负值了

网友C:
EC两极加个二极管,E接正,C接负

楼主:
引用 网友C:
EC两极加个二极管,E接正,C接负

像这样接没有什么改善,这样是出于什么考虑呢?怎么分析的呢

网友D:
目测是布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测是布线问题。

感性负载,总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假设是这个问题。可有办法解决?比如加以器件做一些优化等之类的,先暂时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性负载,总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假设是这个问题。可有办法解决?比如加以器件做一些优化等之类的,先 ...

布线问题应该割PCB改飞线优化,不是加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布线问题应该割PCB改飞线优化,不是加器件。

好,多谢,明天再试试看

网友:
LZ, S1的作用是什么?什么时候用的?

楼主:
S1是个按键开关,上电,按下S1,后面的电路接通,单片机开始工作,一切正常运行。然后再按S1,单片机会检测到一个信号,此时单片机输出一个低电平拉低三极管的基极,从而关断MOS管了,整个电路切断。如此工作!这只是控制部分电源,另外整个VBAT还接了电池给电机供电,我认为所有的问题就是电机加速转动,造成的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E:
是不是S1合上才出现这问题?如果是,请在R8两端并一个10uF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S1合上才出现这问题?如果是,请在R8两端并一个10uF电容试试

是的,合上S1,电路接通,正常工作,然后控制电机加速,减速,加速,很快这个MOS就会烧掉。我是看示波器,推测可能是,由于三极管基极Vbe出现负值,在电机加减速时,三极管出现断续开关的情况,引起MOS断续关断。
在R8上并一个10UF,做何解释?

网友D:
多口问一句,电机有没有加续流二极管和吸收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口问一句,电机有没有加续流二极管和吸收电容?

电机电源处+BAT,有加大电解电容,这个电解电容影响很大,去掉,或是离的远,或是减小容量,那个杂波,地线干扰,三极管的Vbe,明显变大。采用的是MOS管H桥驱动电机,内部有体二极管,可以看成是反向二极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机电源处+BAT,有加大电解电容,这个电解电容影响很大,去掉,或是离的远,或是减小容量,那个杂波,地 ...

那基本上是布线问题了,遵循单点接地原则重新规划走线吧。另外最好在H桥供电回路就近并一个1uF以上的CBB电容。

网友F:
地线布局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基本上是布线问题了,遵循单点接地原则重新规划走线吧。另外最好在H桥供电回路就近并一个1uF以上的CBB ...

其实我们这块板子是严格遵循的单点接地,但是可能电源线比较长(PCB板上的正负离电池正负比较远20cm),从而造成的问题。我需要再看下,这个板子割线还是比较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地线布局不好?

有可能是吧,但是在MOS的G极加0.1uF的陶瓷到地,可以滤掉大部分杂波

网友E:
LZ,R8两端并电容没?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R8两端并电容没?

刚试了下,没效果,我可以把三极管Vbe这个波形给你们看下。

楼主:
三极管Vbe的波形

网友D:
最好上PCB图片和示波器探头怎么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上PCB图片和示波器探头怎么钩的。

探头直接勾的三极管的BE两个脚,PCB文件上传不了,公司文件加密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探头直接勾的三极管的BE两个脚,PCB文件上传不了,公司文件加密了

不是源文件,实物图片,还有说一下三极管基极那一堆东西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源文件,实物图片,还有说一下三极管基极那一堆东西是做什么用的? ...

基极那一堆是控制温度的,温度过高关掉三极管,关掉MOS,这个电路不是我做的,我是感觉这个电路有些问题,真不想调试这个,可否有更好的推荐呢。

网友:
如图,不知道分析得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这样接没有什么改善,这样是出于什么考虑呢?怎么分析的呢

电机的电感会带来负脉冲,这样接二极管可消除负脉冲,二极管要用,响应速度快一点的

网友(2014-02-11):
引用 楼主:
像这样接没有什么改善,这样是出于什么考虑呢?怎么分析的呢

可能是在开和管的时候电机出现反向尖峰电压,加个二极管是为了泄放尖峰电压,防止三极管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