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3G4200D无法读取数据

楼主(2013-08-16):
自己做了个板子,L3G4200D部分如下(照搬论坛内的):

现在已经能读出芯片ID,是正确的。但三轴数据均无变化,一直不变,每次断电后才会改变:

可以看到OUT_TEMP(0x26)寄存器的值位0xf9。如果读取STATUS_REG的话,则一直是全0。
主循环如下:

L3G4200D的初始化如下:
int l3g4200d_init(void)
{
        u8 id;

        if ((id = i2c_read(L3G4200D_I2C_ADDRESS, WHO_AM_I)) != L3G4200D_ID)
                return 1;

        #ifdef DEBUG
        printf("L3G4200D ID:0x%x\n", id);
        #endif

        /*
        i2c_write(L3G4200D_I2C_ADDRESS, CTRL_REG1, 0x0f);                //使能三轴,设置低通滤波器为100±12.5Hz
        i2c_write(L3G4200D_I2C_ADDRESS,CTRL_REG2, 0x03);                //设置高通滤波器
  i2c_write(L3G4200D_I2C_ADDRESS,CTRL_REG3, 0x20);                 //
        i2c_write(L3G4200D_I2C_ADDRESS,CTRL_REG4, 0x30|(1<<7));
  i2c_write(L3G4200D_I2C_ADDRESS,CTRL_REG5, 0x0F|(1<<4));
        */

        i2c_write(L3G4200D_I2C_ADDRESS, CTRL_REG1, 0xEF);
  i2c_write(L3G4200D_I2C_ADDRESS, CTRL_REG2, 0x00);
  i2c_write(L3G4200D_I2C_ADDRESS, CTRL_REG3, 0x08);
  i2c_write(L3G4200D_I2C_ADDRESS, CTRL_REG4, 0x10);
  i2c_write(L3G4200D_I2C_ADDRESS, CTRL_REG5, 0x00);

        return 0;
}

有需要的话可以贴出其他程序。

补充一句,程序在用模块调试的时候是正常的,可以正确读出数据。

第一次做这样的板子,求指导~~

另外,在调试ADXL345时,同样发现了这个问题: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6186-1-1.html
我的也是119批次,请问有解决方法么?(除了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