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A能用的BSL编程器

楼主(2013-08-16):
BSL的下载问题一直困扰了我好久,一方面是硬件问题另一方面是软件问题。
硬件问题:usb转串口芯片一直以来都是使用PL2303和CH340。PL2303在网上找了资料,在嘉立创开了板子,回来一直调试不成。最后在网上看了有个电子爱好者用CH340做的BSL下载器,感觉不错,开了电路板直接调试成功。下面是电路板原理图:

软甲问题:发现好多的BSL下载软件都支持MSP430F5438,但就是不支持MSP430F5438A,好郁闷。最后终于让我找到了一个软件,嘿嘿上图:

TCK/TEST前面的对话框一定要勾上!这个软件如果找不到话可以联系我,
下面是我开的电路板:

楼主:
感谢linbin250提供的原理图资料

网友A:
试了一下这个编程软件,写5438是没问题的,比较慢,但是成功率很高;写5438A不大灵光,貌似有点挑片子,有的能写,有的无论如何不能写,当然这也未必就一定是软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一下这个编程软件,写5438是没问题的,比较慢,但是成功率很高;写5438A不大灵光,貌似有点挑片子,有 ...

没有吧,我用起来很好啊,你也用的CH340T吗?

网友:
感兴趣,留个号。xxx到此一游。

网友(2013-11-12):
wo xian ji xialai

网友:
lz能否参考下面的这个界面和功能把软件功能增加以下呢

你的那个界面上加一个最小按钮应该比较好吧

网友:
lz我汇报一下测试效果。

把下载器插到电脑上,打开软件。下载5438A 2次成功,后继续点击执行(即一个片子下载3次程序),下载到半截会出来同步失败,你再点击执行,一会又会出现这个界面的。

网友:
再来一个,都快完了又出来同步失败了:

网友(2014-04-19):
楼主   你这个原理图和MSP430F5438A怎么连接的  上面的RXD和TXD是接5438的那几个脚啊  我原以为和1系类的接法一样  但是不行啊  楼主是怎么接的啊
还有DTR 和RTS

网友:
mark一下,后期用到直接来取!

网友:
楼主,DTR,RTS接5438哪两个引脚啊

网友:
为什么我的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2014-06-09):
楼主你好 我也出现了1同步失败

网友(2014-12-28):
DTR,RTS接5438哪两个引脚啊

还有Txd  Rxd怎么接。。。总是同步错误,我快疯了

网友(2016-02-25):
下载之后打不开啊

网友(2018-06-11):
5418A BSL不知是否可行,一会儿试试